[51单片机]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无法用proteous仿真怎么办?

楼主(2015-04-20):
如题,正在做一个超声波测距系统,想用proteous仿真,但是貌似元件库没有超声波器件,要想仿真怎么办?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仿真的,超声波模块的连线只有几根线,直接上实物就可以了,proteus的作用是保证你的硬件没问题,然后检查程序用的。

网友B:
上实际模块测试不就OK了

网友C(2016-06-12):
想用proteous仿真,但是元件库没有超声波器件,但可以自己制作,我就做过这样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