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 提示 Phy not found

楼主(2015-04-20):
uboot 2014.04 启动的时候提示 Phy not found
有检查过硬件线路上面的pin定义,都是正确的.
还有地方需要定义或修改的吗?

楼主:
问题补充
我们使用的是  RTL8122E的网卡,  所有也有定义  CONFIG_PHY_REALTEK
MAC 也是有定义的  #define CONFIG_ETHADDR        02:80:ad:20:31: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