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_LINK怎么去读取ST8S的程序呢,求大神指教步骤,急

楼主(2015-04-20):
ST_LINK怎么去读取ST8S的程序呢,求大神指教步骤,急

网友A:
没读过,看ST LINK的使用说明啊;
你要**别人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读过,看ST LINK的使用说明啊;
你要**别人程序吗?

不是  只是想测试一下ROP功能 是不是有用    公司的程序想防止别人读取

网友:
消灾ST官方STtool,安装之后打开之中的STVP,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然后点击工具栏的Read,搞定!!当然这个是不加密的,加密的话你先要在option byte里面选择解密,然后.............

网友:
不过读取的都是16进制代码,你想反编译?:L

网友B:
读出来恐怕也都是二进制,没啥用啊只能复制没法改……

网友C:
STVP  里面就可以读啊,前提是芯片没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