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固件编程用户自定义控制传输问题

楼主(2015-04-20):
请问:若果想在USB硬件插入PC并识**,使用上位机软件发送用户自定义命名给USB的PA0输出高电平是否可以,这个应该算是控制传输吧,使用console控制台发送自定义命令时会提示
提示:
Vendor Request failed
A device attached to the system is not functioning.
用户自定义代码如下,如果我要实现这种功能此方法可以吗?还有其他方法吗?麻烦各位做过的帮忙讲一下?
BOOL DR_VendorCmnd( void )
{
        switch (SETUPDAT[1])
        {
           case 0xDD:
           {
                OEA|=0x01; //Declare PA.1 as output
                SYNCDELAY;
                IOA|=0x01; //output 1 on PA.1
                SYNCDELAY;
            break;
           }
        }
        return( TRUE );
}

网友A(2015-05-20):
同求助有关usb自定义命令编程的方法技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