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喇叭并联使用

楼主(2015-04-20):
功放能够驱动4欧负载,2个8欧的喇叭并联使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特性最好一致

网友B:
这样并联使用,两个喇叭相位必须一致,否则一支喇叭纸盆向外运动,一支喇叭纸盆向内运动,某些频率上声音会相当小。
即使相位一致,两支喇叭也应该靠近,不能距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