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的ADC值偏大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各位:
      我用030的ADC,读出来的值要比103的ADC值大20%,为啥?
有什么好的建议?
电源要如何处理?
软件上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不应该吧,是不是基准源没选好?确定参考电压是一致的吗?

网友A:
20%偏差有点大了

楼主:
没有选择基准这个函数或寄存器啊,

楼主:
参考电压和谁一致?030只有内部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啊

网友B:
可能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C:
都买不到了,还研究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买不到了,还研究它?

淘宝有的是卖的。

网友E:
没校准或者基准不准的问题

网友F:
电源不稳定吧.

楼主:
感觉STM32F030F4P6不好,好像买到假货了,ADC一会好一会坏的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G:
楼主可以去看一下AN2834-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里面对ADC的误差的产生,和如何提高精度解释的比较详细。
这里有中文版,http://www.stmcu.com.cn/designDo ... e=623912&type=1

网友H(2015-11-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还未解决可以加我QQ395877987,一起解决问题!

网友I:
基准稳不稳?

网友J(2015-12-20):
示波器抓下电源的波形看看

网友K:
一个AD都搞得很麻烦,设计出来更好用,省时才好

网友L(2016-04-19):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你的ADC输入端口是不是有接滤波电容,好像是ADC输入口有上拉电平导致的。我也怀疑是否买到假货了。

楼主(2016-09-14):
怀疑假货啊

网友M:
这个会有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