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xx教程第四讲】电源管理模块 & TLV

楼主(2015-04-20):
本教程作者为21ic网友@gaoyang9992006 ,回帖参与讨论、提问、分享,就能赢取超多丰厚奖励哦~  @gaoyang9992006 也将随时和大家交流学习中的问题。(PS:本教程未经允许,谢绝转载

活动说明详见:【学教程,送奖励】GET新技能,和gaoyang一起学习MSP430i2xx

前三讲链接:(错过的去补课

【MSP430i2xx教程第二讲】时钟系统 & EUSCI_A_UART

【MSP430i2xx教程第三讲】24-BitΣ-Δ ADC & FlashCtl-Flash存储控制器

下面正式开讲,不喜欢阅读帖子的亲可以直接下载第四讲的文档进行阅读:

楼主:
第七章  电源管理模块PMM

7.1  本章引言
    PMM提供管理电源及监视其相关设备的所有函数。它的主要功能是:生成一个电源电压的核心逻辑;提供监督和监测设备的电压(VCC)和核心(VCORE)电压发生器的机制。
    PMM使用一个集成的低压差稳压器(LDO),用于从VCC提供的初级电压产生一个二级核心电压(VCORE)VCORE提供给CPU、内存(flash / RAM),和数字模块,而VCC提供给I / O模块和模拟模块。VCORE输出使用一个通过PMM内置的参考模块产生的电压基准维持。输入或调节器的初级侧被称为其高侧。输出或次级侧被称为其低侧。
    PMM特性包括
    电源电压(VCC)范围:2.2 V3.6 V
    高端掉电复位(BOTH
    针对VCC的阈值等级可编程电源电压监控和外部管脚VMONIN)对内部参考监控。
    1.8 V固定电压设备核心(VCORE)发生器
    电源电压监控器(SVS)的VCORE
    为整个器件和集成温度传感器提供精确的1.16-V参考。

7.2  函数总览
void PMM_setupVoltageMonitor( uint8_t voltageMonitorLevel )
设置电压监视器
void PMM_calibrateReference (void)
校准
void PMM_setRegulatorStatus (uint8_t status)
配置PMM校准器状态
void PMM_unlockIOConfiguration (void)
解锁IO
void PMM_enableInterrupt (uint8_t mask)
使能中断
void PMM_disableInterrupt (uint8_t mask)
关闭中断
void PMM_getInterrupt (uint8_t mask)
返回中断状态
void PMM_clearInterrupt (uint8_t mask)
清除中断掩码

    函数分类
    PMM API可以分成三组函数:那些设置PMM的,那些使用LPM4.5模式的,还有那些用于PMM中断的
设置PMM的有:
    void PMM_setupVoltageMonitor( uint8_t voltageMonitorLevel )SD24_initConverter()
    void PMM_calibrateReference (void)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用于使用LPM4.5模式的有:
    void PMM_setRegulatorStatus (uint8_t status)
    void PMM_unlockIOConfiguration (void)
用于PMM中断的有:
    void PMM_enableInterrupt (uint8_t mask)
    void PMM_disableInterrupt (uint8_t mask)
    void PMM_getInterrupt (uint8_t mask)
    void PMM_clearInterrupt (uint8_t mask)

详细描述
    void PMM_setupVoltageMonitor( uint8_t voltageMonitorLevel )
      校准。
      修改寄存器REFCAL0和REFCAL1.
      返回值:空。

    void PMM_clearInterrupt (uint8_t mask)
      清中断掩码。
    参数
mask
掩码值是下面数值的逻辑或
PMM_LPM45_INTERRUPT            LPM4.5中断
    返回:无。

    void PMM_disableInterrupt (uint8_t mask)
      关闭中断。
    参数
mask
掩码值是下面数值的逻辑或
PMM_VMON_INTERRUPT            电压监视器中断
    返回:无。

    void PMM_ensableInterrupt (uint8_t mask)
      开启中断。
    参数
mask
掩码值是下面数值的逻辑或
PMM_VMON_INTERRUPT            电压监视器中断
    返回:无。

    unit8_t PMM_getInterruptStatus (uint8_t mask)
      返回中断状态。
    参数
mask
掩码值是下面数值的逻辑或
PMM_VMON_INTERRUPT            电压监视器中断
PMM_LPM45_INTERRUPT            LPM4.5中断
    返回:下面量的逻辑或。
      PMM_VMON_INTERRUPT            电压监视器中断
      PMM_LPM45_INTERRUPT            LPM4.5中断
      指示中断掩码状态

    void PMM_setRegulatorStatus (uint8_t status)
      设置PMM校准器的状态
    参数
mask
可选值有:
PMM_REGULATOR_ON             开启PMM校准器
PMM_REGULATOR_OFF            关闭PMM校准器
修改LPM45CTL寄存器REGOFF
注释:手册解释的刚好颠倒,是不是错了??
    修改LPM45CTL寄存器
    返回:无。

    void PMM_setupVoltageMonitor( uint8_t voltageMonitorLevel )
      配置电压监视器
    参数
voltageMonitorLevel
可选值有:
PMM_DISABLE_VMON            关闭电压监视器
PMM_DVCC_2350MV               DVCC2350mV比较
PMM_DVCC_2650MV               DVCC2650mV比较
PMM_DVCC_2850MV               DVCC2850mV比较
PMM_VMONIN_1160MV             VMONIN1160mV比较
修改寄存器VMONCTLREGOFF位
    修改VMONCTL寄存器

    void PMM_unlockIOConfiguration (void)
      解锁IO.
      修改寄存器LMP45CTLLOCKLPM45
      返回:无。

楼主:
7.3  例程
    描述:在这个例子中,设备设置进入LPM4.5.在进入LPM4.5之前LED是开启的来只是进入LPM4.5
    退出LPM4.5P2.1的上升沿触发,以导致设备的重置。一旦重置,LPM4.5中断设置和设备开始仅仅翻转LED状态。该例程示范如何配置设备的LPM4.5和从它成功的中断
#include "driverlib.h"
#define GPIO_PIN_ALL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N7)

int main(void) {
WDT_hold(WDT_BASE);
// Configure GPIO for low current numbers while in LPM4.5
//下面四条函数把P1P2的八个IO配置成输出,并拉低电平。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_ALL);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_ALL);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2, GPIO_PIN_ALL);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_ALL);
// Determine if coming out of LPM 4.5
// 判断是否从LPM4.5出来
if(PMM_getInterruptStatus(PMM_LPM45_INTERRUPT))
{
PMM_clearInterrupt(PMM_LPM45_INTERRUPT);
// Need to unlock IO after exiting LPM4.5 so LED will blink
// 需要解锁后退出LPM4.5 IO,这样LED将会闪
PMM_unlockIOConfiguration();
}
else
{
// Configure exit of LPM4.5 on P2.1 interrupt
// 配置P2.1的中断以退出LPM4.5,P2.1设置为输入,选择上升沿中断,清除中断源,使能中断
GPIO_setAsIn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1);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GPIO_PORT_P2, GPIO_PIN1,
GPIO_LOW_TO_HIGH_TRANSITION);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2, GPIO_PIN1);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2, GPIO_PIN1);
// Turn on LED to indicate we are about to enter LPM4.5
// LED,指示我们进入了LPM4.5,LEDP1.4管脚,输出高电平。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 Turn off regulator so we can enter LPM4.5
// 关校准器,这样我们才能进入LPM4.5,之后通过特殊寄存器指令进入LPM4.5
PMM_setRegulatorStatus(PMM_REGULATOR_OFF);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 Slow down clock so we can see LED blink
//减缓时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LED闪烁
// Configure MCLK = ~1MHz
// DCO默认采用16.384Mhz,获取1MHz频率,需要进行16分频,在循环体翻转,延时1s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CLOCK_DIVIDER_16);
while(1)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__delay_cycles(100000);
}
}

楼主:
7.4 问题
1.查找本系列相关资料,了解LPM4.5,帖子后面回复发表个人理解与见解。
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calibrateReference是怎么回事
3.查看driverlib_2_00_00_16\examples\MSP430i2xx\pmm\ pmm_ex2_vmon1160mV.c例程,学习相关APP用法,并在帖子后参与内容学习与讨论,可以是对该例程的理解,也可以是相关疑问或问题。

楼主:
第八章  Tag Length Value(TLV)
8.1  本章引言
    TLV(标签长度值)是一个存储在闪存的表,其中包含特定于设备的信息。包含重要的信息为使用和校准设备。一个TLV 内容的列表也可在特定于设备的数据表 (在TLV 部分),其具体功能上的解释在MSP430i2xx Family User’s Guide中提供。
    本驱动程序包含在tlv.c文件里,头文件在tlv.h

8.2  函数总览
void TLV_getInfo (uint8_t tag,uint8_t *length , uint16_t **data_address)
获取TLV信息
bool TLV_performChecksumCheck (void)
执行对TLV校验检查
    这组API用于查询TLV结构中的信息。
    TLV_getInfo() 该函数获取一个标签的值和这个标签的长度
    TLV_performaChecksumCheck() 该函数对TLV执行CRC检查

详解
    void TLV_getInfo (uint8_t tag,uint8_t *length , uint16_t **data_address)
    获取TLV信息。
    TLV结构使用一个标签或标识表段的基地址信息存储的地方。这可以用于检索设备的校准常数或找出有关该设备的详细信息。此函数可检索请求标签的地址和标签的长度。请参考你设备的手册,确认标签是否可用。
    参数
tag
代表的标签需要检索的信息。可用值有:
TLV_CHECKSUM
TLV_TAG_DIE_RECORD
TLV_LENGTH_DIE_RECORD
TLV_VAFER_LOT_ID
TLV_DIE_X_POSITION
TLV_DIE_Y_POSITION
TLV_TEST_RESULTS
TLV_REF_CALIBRATION_TAG
TLV_REF_CALIBRATION_LENGTH
TLV_REF_CALIBRATION_REFCAL1
TLV_REF_CALIBRATION_REFCAL0
TLV_DCO_CALIBRATION_TAG
TLV_DCO_CALIBRATION_LENGTH
TLV_DCO_CALIBRATION_CSIRFCAL
TLV_DCO_CALIBRATION_CSIRTCAL
TLV_DCO_CALIBRATION_CSERFCAL
TLV_DCO_CALIBRATION_CSIETCAL
TLV_SD24_CALIBRATION_TAG
TLV_SD24_CALIBRATION_LENGTH
TLV_SD24_CALIBRATION_SD24TRIM
lentgh
通过间接引用作为返回值执行。此函数检索TLV标签长度值。一旦调用该函数,该值通过*length指定,被应用层使用。
data_address
通过间接引用作为返回值执行。一旦该函数被调用,data_address指向的指针值从指定检索TAG标签。
    返回:无。

    bool TLV_performChecksumCheck (void)
    执行TLV的校验和检测。
    2秒补充校验和计算的 TLV 中存储的数据。如果计算出的校验和是等于在 TLV 存储的校验和,用户可知道 TLV 未损坏。这个API可以在BOR之后使用写配置常量到相应的寄存器之前。
    返回值:如果TLV校验和匹配存储在TLV的值,即为真,否则为假。

8.3  例程
    描述:在该例程中,TLV的校验和是被检测,以确认TLV没有毁坏。如果TLV没有错误,LED点亮。造成错误,首先备份TLV然后擦除它的一部分。这将导致发生校验和错误,LED不会被点亮。

#include "driverlib.h"
int main(void) {
bool result;
// Stop the WDT
WDT_hold(WDT_BASE);
// Check the TLV checksum
result = TLV_performChecksumCheck();
// Turn on LED if test passed
if(result)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
else
{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
// LED for indicating checksum result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4);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该例程看似很简单,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TLV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查找资料参与讨论。

楼主:
回顾
    我们一共学习了8种外设使用方法,还有很多功能我们没有学习,相信你也能够结合这几节课的内容自学其他的部分,如果你要用得其他部分到的话。根据这四节课程相信你也对MSP430i2xx家族,以及相关库函数的结构和编写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未来深入学习打下了基础。MSP430i2xx是为工业级应用设计的,我们可以用于电表和水表的应用设计,特别精简的CS系统,让你的作品不会因为外部晶振和复杂的时钟设计而产生累赘感。该家族集成的DCO拥有超高的精度,可以完胜你关于时钟相关的大部分应用。ADC模块使用了SD24,高精度的模数模块可以胜任你所有的ADC检测应用,该ADC在仪表应用有出色的表现。本课程会提供若干相关应用文档下载,帮助你更好的了解430所擅长的领域。该系列I/O与以往430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存在上下拉电阻,这个可以参考该家族技术手册了解。最后祝大家学习进步,本版主能力有限,部分翻译可能很不到位,也希望该教材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重要的是让你知道TI 推出了一款新的430单片机,它更加适合工业级的设计应用。同时开心的告诉大家,TI终于把430抄底功耗特性引入了32位机,新推出的MSP432单片机拥有430的超低功耗特性,同时具备32ARM核心。另外TI也推出的有MSP430FRxx系列,该系列采用铁电存储,并提供库函数集,在430家族16位机里具备最为丰富的外设和功能,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A:
自己顶一个。方便添加内容

网友B:
顶一个,前排留名。呵呵

网友C:
赶紧的占座,第三讲占座有点晚了

网友D:
一下都到第四讲了,好快啊

网友D:
那个库函数说明确实写反了,@gaoyang9992006的教程是对的

网友E:
赶紧来学习了。

网友F:
TLV在开发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D:
LPM4.5可以说是一个额外的低功耗模式,在LPM4.5下,本课程所讨论的PMM模块也被禁止了, Vcore不被供能,CPU以及所有的数字模块包括RAM,都被关闭了,所有的寄存器和RAM值会丢失,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重要的数据你要保存到 flash在你程序进入LPM4.5之前.

附上一张图:

网友D:
同时,由于LPM4.5的特殊性,如何保持IO的配置继续工作,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G:
1.查找本系列相关资料,了解LPM4.5,帖子后面回复发表个人理解与见解。
LPM4.5模式是一个特殊的低功耗模式,当芯片进入低功耗LPM4.5模式后,电源管理模块(PMM)的内部稳压器被禁止,此时,芯片的核心电电源包括JTAG和调试(EEM)逻辑设备的电压都将禁止。
由于因为在LPM5模式下PMM不会为芯片核心提供电源,所以CPU和所有的数字模块包括内存、EEM和JTAG接口都将由于失电而关闭。这样DEBUG调试器与芯片之间的通信就会停止,失去了与芯片的同步。为了我们仍然能够在调试程序的过程中,使调试器恢复与芯片同步,所以才会产品LPM4.5这一低功耗模式,可以说LPM4.5是最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G:
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calibrateReference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是Reference Calibration还是就是calibrateReference表示疑问
如果是Reference Calibration的话,字面的意思就是校准参考值,通过编程配置REFCAL0 和 REFCAL1 这两个寄存器,来实现校准参考电压和电流。

网友H:
LPM4.5是一种额外的低功耗模式,这种模式中,PMM 校准器禁止工作来获得低功耗。因为没有电压提供给VCORE,CPU和所有数字模块包括RAM的内容都会丢失。因此建议在进入LPM4.5之前先将重要数据保存至Flash中。1、进入LPM4.5模式:将LPM45CTL寄存器的REGOFF位置1,并LPM4运行在CPU状态寄存器。

为避免IO口失控,LPM45CTL寄存器的LOCKLPM45位自动硬件置1,当重新上电时,该位只能软件或BOR(零功耗掉电复位)清零。否则IO脚状态仍会锁住。IO口预先必须都设置为GPIO口,不能复用,可以上拉输入,上拉或下拉输出,但不能浮空输入。此外,设置输入中断来唤醒LPM4.5。不是所有IO脚有这个功能,设置PxIES寄存器可以决定唤醒设备的沿跳变类型。进入LPM4.5模式后,只有引脚状态保留,其他寄存器内容都会丢失。

2、退出LPM4.5模式:将/RST脚提供一个低电平,或者上电循环,或者特定io脚(可以从datasheet中找到),任何从LPM4.5退出都会导致BOR。
感觉这种模式和STM32的睡眠模式很类似,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G:
另外,这个标准值的一些信息会存储在TLV中

网友G:
3.查看driverlib_2_00_00_16\examples\MSP430i2xx\pmm\ pmm_ex2_vmon1160mV.c例程,学习相关APP用法,并在帖子后参与内容学习与讨论,可以是对该例程的理解,也可以是相关疑问或问题。再来分享两个相关的程序
//******************************************************************************
//  MSP430i20xx Demo - PMM Module, Compare VMONIN to Internal 1.16V, Poll IFG
//
//  Description: Setup VMON to compare input from VMONIN to internally generated
//  1.16V source. If VMONIN drifts below 1.16V, clear the LED. If VMONIN drifts
//  above 1.16V, turn the LED on.
//
//  ACLK = 32kHz, MCLK = SMCLK = Calibrated DCO = 16.384MHz
//  * Ensure low_level_init.c is included when building/running this example *
//
//               MSP430i20xx
//             -----------------
//         /|\|                |
//          | |                |
//          --|RST         P2.3|<-- VMONIN
//            |            P1.4|--> LED
//            |                |
//
//  T. Witt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September 2013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5.5
//******************************************************************************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Setup P1.4 for LED
    P1DIR |=  BIT4;                     // LED Output
    P1OUT &= ~BIT4;                     // LED Off

    VCMONCTL |= VMONLVL_7;              // Compare VMONIN to 1.16V
    // When started up, VMON requires a settling time of 0.5us
    __delay_cycles(10); // MCLK = ~16MHz; 1 cycle = ~0.0625us

    // Setup P2.3 for VMONIN
    P2SEL0 |= BIT3;
    P2SEL1 |= BIT3;

    while (1) {
        if(VCMONCTL&VMONIFG)
            P1OUT &= ~BIT4;             // VMONIN < 1.16V, LED Off
        else
            P1OUT |= BIT4;              // VMONIN > 1.16V, LED On
    }
}

网友G:
再分享一个相关的
//  MSP430i20xx Demo - PMM Module, Compare VMONIN to Internal 1.16V, VMON ISR
//
//  Description: Setup VMON to compare input from VMONIN to internally generated
//  1.16V source. If VMONIN drifts below 1.16V, clear the LED. If VMONIN drifts
//  above 1.16V, turn the LED on.
//
//  ACLK = 32kHz, MCLK = SMCLK = Calibrated DCO = 16.384MHz
//  * Ensure low_level_init.c is included when building/running this example *
//
//               MSP430i20xx
//             -----------------
//         /|\|                |
//          | |                |
//          --|RST         P2.3|<-- VMONIN
//            |            P1.4|--> LED
//            |                |
//
//  T. Witt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September 2013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5.5
//******************************************************************************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Setup P1.4 for LED
    P1DIR |=  BIT4;                     // LED Output
    P1OUT &= ~BIT4;                     // LED Off

    VCMONCTL |= VMONLVL_7;              // Compare VMONIN to 1.16V
    VCMONCTL |= VMONIE;                 // Enable VMON interrupt
    // When started up, VMON requires a settling time of 0.5us
    __delay_cycles(10); // MCLK = ~16MHz; 1 cycle = ~0.0625us

    // Setup P2.3 for VMONIN
    P2SEL0 |= BIT3;
    P2SEL1 |= BIT3;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while (1) {
        P1OUT |= BIT4;                  // VMONIN > 1.16V, LED On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VMON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VMON_ISR(void) {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VMON_VECTOR))) VMON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P1OUT &= ~BIT4;                     // VMONIN < 1.16V, LED Off
}

网友G:
//  MSP430i20xx Demo - PMM Module, Compare DVCC to 2.85V, VMON ISR
//
//  Description: Setup VMON to compare DVCC to internally generated
//  2.85V. If DVCC drifts below 2.85V, clear the LED. If DVCC drifts
//  above 2.85V, turn the LED on.
//
//  ACLK = 32kHz, MCLK = SMCLK = Calibrated DCO = 16.384MHz
//  * Ensure low_level_init.c is included when building/running this example *
//
//               MSP430i20xx
//             -----------------
//         /|\|                |
//          | |                |
//          --|RST             |
//            |            P1.4|--> LED
//            |                |
//
//  T. Witt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September 2013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5.5
//******************************************************************************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Setup P1.4 for LED
    P1DIR |=  BIT4;                     // LED Output
    P1OUT &= ~BIT4;                     // LED Off

    VCMONCTL |= VMONLVL_3;              // Compare DVCC to 2.85V
    VCMONCTL |= VMONIE;                 // Enable VMON Interrupt
    // When started up, VMON requires a settling time of 0.5us
    __delay_cycles(10); // MCLK = ~16MHz; 1 cycle = ~0.0625us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while (1) {
        P1OUT |= BIT4;                  // DVCC > 2.85V, LED On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VMON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VMON_ISR(void) {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VMON_VECTOR))) VMON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P1OUT &= ~BIT4;                     // DVCC < 2.85V, LED Off
}

网友H:
TLV就是64bytes,地址是Flash中的13C0h到13FFh。其中13C0h和13C1h是后面62字节的校验和,校验和在启动时对FLASH完整性检查很有帮助。
TLV主要包含设备信息和外设校准数据。
Start-up Code(SOC):启动代码。其实不管是什么CPU,都有一段启动代码(BIOS或者BootLoader),MSP430也不例外,它不是CPU自动具有的,也是用户必须完成的。在FFFEh处的复位向量必须指向启动代码

注意在启动代码里面,就有TVL checksum检查,如果不正确进入LPM4模式,正确则校准参考量,参考量就是来自TVL,因此TVL是不可或缺的。

还有一个问题。LPM4 和LPM4.5是两种模式

LPM4.5的功耗更低。
相比LPM4,LPM4.5其实就是电压校准器关闭了,

网友E:
楼上讲解很详细!

网友E:
LPM4.5模式下芯片功耗可以到多少啊?有哪些方式可以退出该模式进入正常运行模式?

网友I:
TLV:“存储在闪存的表,包含特定于设备的信息。”
这里的这个“设备”具体指什么呢?哪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

网友I:
“bool TLV_performChecksumCheck (void)” 这里的bool是函数类型吧?是什么类型的函数呢?我先去百度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I:
“bool TLV_performChecksumCheck (void)” 这里的bool是函数类型吧?是什么类型的函数呢?我先去百度一下 ...

经百度:

bool  型的变量是c语言常用的变量之一,就是true和false,其实可以理解两者就是1和0表示。
一般用来判断函数的执行情况,一个子函数的返回值可以定义成bool值变量,这样的话返回值基本上就是表示此函数是否能运行成功。

网友I:
你们说为什么core的电压一般都比外面的电压低很多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你们说为什么core的电压一般都比外面的电压低很多呢?

好像还这没见过core的电压值比外围电压高的。。。

core电压是从外围来的吧?是不是core需要的电压本来就低呢?将core的电源电压降低是为了降低功耗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同时,由于LPM4.5的特殊性,如何保持IO的配置继续工作,也是要考虑的

哦?那一般是如何保持IO的配置继续工作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TLV在开发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啊?

使用和校准设备的,应该是在使用设备时能够获取设备的一些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校准设备。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具体来说这个设备一般会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使用和校准设备的,应该是在使用设备时能够获取设备的一些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可以校准设备。

但是我 ...

手册讲得太抽象,不明白具体是干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TLV:“存储在闪存的表,包含特定于设备的信息。”
这里的这个“设备”具体指什么呢?哪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 ...

你看,它包含REF Calibration,就是电压校准,还包含DCO校准,SD24校准,这些外设都是要基准信号的,都是来自TVL

网友H:
引用 网友E:
LPM4.5模式下芯片功耗可以到多少啊?有哪些方式可以退出该模式进入正常运行模式? ...

LPM4.5模式的功耗是 15 nA
退回到正常模式的方式有3种:
1、active-low event on RST/NMI pin,就是相当于硬件复位信号
2、a power-on cycle,一个上电周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懂
3、by specific I/O,这种方式要在进入LPM4.5模式之前将IO脚设置为上拉输入,且开启外部中断,中断触发的沿跳变模式是可以人为设定的,当特定IO,原文这么写的,Not all devices include wakeup from LPM4.5 via I/O, and not all inputs with interrupt capability offer wakeup from LPM4.5.
就是说不同型号的MSP430可能有的不具备这个功能,而且可以IO退出LPM4.5的MSP430型号不同,IO脚也不一样,注意不是所有的IO脚都可以触发LPM4.5模式退出的。

网友E:
LPM4.5模式的功耗是 15 nA
退回到正常模式的方式有3种:

谢谢你,知道了。

网友J:
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calibrate Reference是怎么回事。
相关描述及寄存器说明见附件。但是文档中没有看到有关reference calibration的具体校准方法,只是介绍了上电时的校准流程和校准时需要用到的具体寄存器及校准位介绍,是否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如何进行校准呢?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J:
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calibrate Reference是怎么回事。
相关描述及寄存器说明见附件。但是文档中没有看到有 ...

个人理解,是否是利用VOLTAGE MONITOR模块,通过监视设置管脚的电压状态,然后软件自动修改校准值寄存器来达到校准的目的?
24楼  “必胜客A”的代码部分由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查找本系列相关资料,了解LPM4.5,帖子后面回复发表个人理解与见解。
LPM4.5模式是一个特殊的低功耗模式 ...

这段话从哪来的:L:L:L,半点都不通顺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段话从哪来的,半点都不通顺啊

”MSP430i2xx Family User Guide“中114页3.2.4 LPM4.5章节有介绍

网友D:
还是彩色的看着清楚,这个例程是设置了一个1160mV的电压监测,当低于1160mv是,led关闭,当高于1160mv时,led打开。

里面有内容的就是这一句PMM_setupVoltageMonitor(PMM_VMONIN_1160MV);总共设置好了5中参数,

1160mv;2350mv;2650mv;2850mv;(为什么是这几个值呢?随机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J:
”MSP430i2xx Family User Guide“中114页3.2.4 LPM4.5章节有介绍

我昨天就看过了啊,你去看下,有这段内容么:L:L,什么JTAG和EEM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就看过了啊,你去看下,有这段内容么,什么JTAG和EEM

仔细看了下,没有看到这段内容,也没找到有关LPM5关闭哪些时钟模块的介绍,同求,这段内容是哪里找到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仔细看了下,没有看到这段内容,也没找到有关LPM5关闭哪些时钟模块的介绍,同求,这段内容是哪里找到的呢 ...

又不通顺,找他干嘛,看你说的那个小节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是彩色的看着清楚,这个例程是设置了一个1160mV的电压监测,当低于1160mv是,led关闭,当高于1160mv时 ...

应该是低于某个值的时候某些外设就可能失效,我猜。

网友A:
这两个章节,是这个里面最为抽象难懂的,反正我能力有限,是这么感觉的。

网友K:
教程通俗易懂,比看手册容易多了。
不过TI的430在中国有很多人用,TI公司怎么不出官方手册的中文版呢?

网友K:
LPM4.5模式是一个特殊的低功耗模式,在该模式下,芯片中的PMM调节器将完全被禁止,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功耗。但是这种模式也有缺点,DEBUG调试器与芯片之间的通信就会停止,失去了与芯片的同步。为了使调试程序的过程中,调试器恢复与芯片同步,需要唤醒LPM4.5模式。下面是利达尔的MSP430低功耗4.5模式(LPM4.5)的调试方法。

网友L:
  void PMM_setRegulatorStatus (uint8_t status)  这个库函数的参数,后面的解析应该是官方弄反了。
看一下这个函数体结合手册  来分析  就可以得出结果 ,来看一下这个函数体
void PMM_setRegulatorStatus(uint8_t status) {
    uint8_t currentStatus = LPM45CTL;
    currentStatus &= ~(PMMREGOFF);
    currentStatus |= status;
    LPM45CTL = currentStatus;
}
currentStatus = LPM45CTL; 就是把控制寄存器的值读出来放到 currentStatus 这个变量上,
currentStatus &= ~(PMMREGOFF);  因为PMMREGOFF宏定义为0x0010,所以这个函数就是相当于把
currentStatus 的第四个位(从零开始算)清零,也就是把控制寄存器LPM45CTL的第四位清零。
currentStatus |= status;  这个status是传进来的参数 PMM_REGULATOR_ON或者是PMM_REGULATOR_OFF
   当是PMM_REGULATOR_ON的i时候,因为PMM_REGULATOR_ON为0x00,所以currentStatus |= status后
第四位 还是保持着上一步currentStatus &= ~(PMMREGOFF);的清零。,所以最后LPM45CTL寄存器的第四位
是为0的。然后从用户手册可以知道,这个位为0表示的是 这个内部稳压器是工作的 。
  因此  是库的说明写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还是彩色的看着清楚,这个例程是设置了一个1160mV的电压监测,当低于1160mv是,led关闭,当高于1160mv时 ...

是因为 cpu的内部电路 就只有这么几组 比较电压,没有什么随机  这个是内部电路做死的
还有 这些值 应该是TI经过测试 的 在电压调到这个区间上的 时候  ,用户有足够的时间保存自己的数据
至于TI 他们为什么设置的 这些阈值,应该是跟保存flash数据成功的几率 有关系。

网友M:
MSP430i2xx  可工作在一种活动模式(AM)和四种低功耗模式(LPM0/1、LPM2/3、LPM4、LPM4.5)下。通过软件设置控制位REGOFF、OSCOFF、SCG1和CPUOFF 可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各种低功耗模式又可通过中断方式返回活动模式。不同工作模式对 CPU 状态、振荡器及时钟的活动状态不同,如下表所示。

当芯片进入低功耗4.5模式后,电源管理模块(PMM)的内部稳压器被禁止,VCORE无电压,CPU和RAM不工作。在LPM4模式下设置LPM45CTL寄存器中REGOFF位为1时,进入LPM4.5模式。退出LPM4.5模式可能是置低RST/NMI引脚,或一个上电循环,或特定的I/O。
总的看来,LPM4.5是一种超低功耗模式下的一种特殊工作模式,其I/O的配置,模式设定,调试方法都与其它工作模式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是因为 cpu的内部电路 就只有这么几组 比较电压,没有什么随机  这个是内部电路做死的
还有 这些值 应该 ...

Flash电压,TI现在最高的就是1.8V了,没有更低的了,或许真的是TI觉得这几个更可靠吧

网友E:
芯片电源管理很重要,尽可能降低功耗,且又能可靠唤醒芯片进入正常状态,需要大量实践经验哦。

网友L:
LPM4.5属于MSP430i Devices的其中一种操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内核电压被关掉,cpu,DCO不工作。mclk,smclk,aclk 也不工作。RAM和寄存器上面的数据都不会保留。只有IO管脚的状态是保持的。把稳压器的电源管理部分都失能了,这样能够更进一步的节能。那么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模式的呢 ?  先把LPM45CTL的REGOFF位置1,这样就会关掉内核电压。然后紧接着让CPU进入模式LMP4.最后就会进入LPM4.5.
我们看 下面例程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的。
PMM_setRegulatorStatus(PMM_REGULATOR_OFF);//先关闭内核电压,REGOFF位置1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然后进入LPM4 模式。这样就会进入LPM4.5了。

那么怎么样退出这个模式呢? 通过指定的IO唤醒,或者给RST/NMI管脚一个低电平,让CPU复位。 又或者重新上电。

网友N:
MSP430i204x, MSP430i203x, MSP430i202x devices have one active mode and four software-selectable
low-power modes. An interrupt event can wake up the device from the low-power modes LPM0 to LPM4,
service the request, and restore back to the low-power mode on return from the interrupt program.
The following five operating modes can be configured by software:
• Active mode (AM)
– All clocks are active.
• Low-power mode 0/1 (LPM0 = LPM1)
– CPU is disabled
– Internal regulator remains enabled
– DCO remains enabled
– MCLK is disabled
– ACLK and SMCLK remain active
• Low-power mode 2/3 (LPM2 = LPM3)
– CPU is disabled
– Internal regulator remains enabled
– DCO remains enabled
– MCLK and SMCLK are disabled
– ACLK remains active
• Low-power mode 4 (LPM4)
– CPU is disabled
– Internal regulator remains enabled
– DCO is disabled
– MCLK, SMCLK, and ACLK are disabled
• Low-power mode 4.5 (LPM4.5)
– Internal regulator is disabled
– No RAM retention
– I/O pad state retention
– Wakeup from RST/NMI, Ports Pins P2.1, P2.2
-----------------------------------------------------------------------

以上内容来自MSP430i2040数据手册,从上面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知道,PMM就是电源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让系统进入不同的休眠模式,也就是传说中的430低功耗技术实现方法。
根据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可以看出,对应不同的外设关闭,以及唤醒的方法。虽然库函数名字是4.5,实际上通过传递不同的参数,却可以进入不同的休眠模式,这就是低功耗在430上实现的方法,也是该系列430提供了完美的低功耗实现入口。上面英语都很简单的,不用我翻译了,再说给大家了吧。

网友O:
我先看看再说、

网友L:
引用 网友G:
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calibrateReference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是Reference Calibration还是就是 ...

Reference Calibration就是calibrateReference ,calibrateReference 是TI库函数的名称,就是电压参考基准校准,手册里是Reference Calibration。

网友P:
主要也就是学习了库函数的一些知识和用法, 我想重要的还是去理解吧, 这需要以后慢慢研究了, 如果有更多的比较实用的小例子和大型实际例子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看,它包含REF Calibration,就是电压校准,还包含DCO校准,SD24校准,这些外设都是要基准信号的,都 ...

懂了一点了,谢谢你。

不过你把TLV写成TVL了,打字太快了吧??

网友C:
全部跟上,对库函数有了初步了解,如果真的要去应用,还是有段距离的,还是要好好的看手册才行

网友C:
如果能配合开发板,然后对例程加以消化,用库函数对430进行编程应该还是不太难的

网友B:
看到大家的提问和解答受益匪浅啊

网友Q:
刚开始学习,库函数挺方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7.4 问题1.查找本系列相关资料,了解LPM4.5,帖子后面回复发表个人理解与见解。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calibr ...

LPM4.5可以理解为终级低功耗,只能用凶残来形容。就连cpu的核心电压都停止供应了,所有的数字模块,包括RAM都掉电了,寄存器和RAM中的数据会丢失,包括io配置寄存器,也就是说,从LPM4.5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io,事实上需要重新初始化所有的外设。
所以进入这种模式之前要把有用的数据写到flash,以便唤醒后恢复。进入LPM4.5后,io状态会被锁定,所以,开启此模式之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io进行设置,以达到最低的功耗。
关于唤醒方式。复位管脚和不可屏蔽中断管脚可以唤醒LPM4.5,上电复位也可以唤醒,有些器件还有特殊的io管脚可以唤醒LPM4.5,除此之外一般的中断无法唤醒LPM4.5。
唤醒后会触发掉电复位。也就是说从此模式唤醒后的状态就是复位后的状态。

我觉得与其说是低功耗状态,倒不如说是关机状态。

网友M:
Reference Calibration
The application should calibrate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current for the specified accuracy by
programming the REFCAL0 and REFCAL1 registers. The calibration values are stored in the flash
information memory in TLV format. See the REF section in the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for complete the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 of the REF module.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段话从哪来的,半点都不通顺啊

百度LPM4.5,第一个就是的,我也看过那个资料,讲的是关于5系列的430在线仿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百度LPM4.5,第一个就是的,我也看过那个资料,讲的是关于5系列的430在线仿真的问题. ...

估计是哪个人自己翻译的,半点不通顺:D:D

网友L:
TLV 是存储在flash的信息段的关于设备的一些重要信息的描述。它是按照一定的格式存储的,分为标签,长度,值三部分存储。
就拿参考基准的存储信息来说,首先存放的是参考基准这个标签的值 02,接着存放得是参考基准的信息长度  也是02  表示是参考
基准信息有两个字节。 再接着 就是存放参考基准的两个寄存器的值 也就是两个字节。看下图就是参考基准的存储格式。也就是TLV
的格式,tlv存储的就是芯片的重要参数,就是芯片在上电以后要初始化用到的值。

那么这样子有什么用呢?通过查看tlv的信息,看IC是否正常运行指定的参数内,就拿参考基准这个信息来说,如果你这个信息不对得话,
那么你得出来的AD采样值 都是不精确的。可以 防止系统采集到错误的值 从而做出不正确的动作

网友R:
低功耗的设计历来是最不容易解决的,在内存啊,核心啊,芯片啊,接口啊,需要关注的地方台多了,LPM4.5真的可以即时做到关闭设备和电压,时间差做的那么好吗

网友S:
很好的资料与讲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L:
TLV 是存储在flash的信息段的关于设备的一些重要信息的描述。它是按照一定的格式存储的,分为标签,长度, ...

”那么这样子有什么用呢?通过查看tlv的信息,看IC是否正常运行指定的参数内“
能否再说明详细点。谢谢

网友T:
东西先下下来,偷偷看。

网友B:
voltageMonitorLevel
可选值有:
PMM_DISABLE_VMON            关闭电压监视器
PMM_DVCC_2350MV               DVCC2350mV比较
PMM_DVCC_2650MV               DVCC2650mV比较
PMM_DVCC_2850MV               DVCC2850mV比较
PMM_VMONIN_1160MV             VMONIN1160mV比较
修改寄存器VMONCTLREGOFF位
当电压监视器用来监视DVCC电压时可以与2350mV、2650mV、2850mV比较。但是当DVCC真的低于2350mv,2650mv、2850mv时,这些比较的基准电压又如何保证的呢?

还是说芯片内部有升压模块来保证即使DVCC低于相应门限, 比较电压还是能够达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电压监视器用来监视DVCC电压时可以与2350mV、2650mV、2850mV比较。 ...

Reference Calibration
这些校准值是放在TLV里面的,
原文这么写的:The calibration values are stored in the flash information memory in TLV format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当电压监视器用来监视DVCC电压时可以与2350mV、2650mV、2850mV比较。 ...

内部应该提供了稳压模块,要不然怎么比较啊,我看有相当一部分单片机提供这个电压自检功能

网友J:
个人谈一下对reference calibration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第一次芯片上电后,REFCAL0,REFCAL1寄存器的复位值是0,也就是没有校准状态,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电压监视器来监测REF电压大小和1160mv进行比较,当基准电压不等于1160mv时,此时通过不断的修改校准寄存器REFCAL0/1的值使基准电压大小等于或最接近1160mv,此时,将校准寄存器REFCAL0/1的信息保存到TLV里面,以后每次上电验证一下TLV的信息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Reference Calibration的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设置PMM的有:
    void PMM_setupVoltageMonitor( uint8_t voltageMonitorLevel )SD24_initConverter()
    void PMM_calibrateReference (void)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这两个函数后面都跟了另一个函数是什么用意呢,有关联吗?
PMM_calibrateReference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用到呢?

网友O:
我也来参加一下,活动,刚开始不知道从哪儿学习,学习了前3课程,有了基本的认识了,另外看了相关的手册。最好是结合某一个典型的具体芯片学习,比较好,可以参考具体的数据手册,知道某些功能是跟硬件如何对应的,这样就可以系统的学习了。
------------------------------、
我是根据帖子提供的msp430i2040.pdf结合课程的内容学的。
我们知道该帖的一个关键点是PMM,电源管理,我们都知道TI 430主打低功耗,当然电源管理就是实现低功耗的根本手段。

该图表给出了不同电源管理模式下对应的功耗,因为最大编号是4.5所以库函数就以这个作为命名,也可以清楚的根据命名知道最大的低功耗等级是多少。
在4.5等级低功耗模式下,我们看到所有的设备开关都被关闭了,常温下,电流75nA,这简直就是电池在自然界损耗的速度。足见TI在低功耗上领先的技术。
-------------------------------------------
进入低功耗,就要考虑到退出,退出低功耗性能的参数就是退出的速度,也称为恢复速度,恢复速度是检验一个低功耗系统在应对能引起退出的中断的响应速度的一种参考标准。

恢复速度,当然跟休眠等级成反比,也就是,休眠的越深,恢复的越慢。
在LPM4.5休眠情况下,恢复速度0.45 ms,可见速度多么的快。当然这么深的休眠也只有RST触发的中断才可以恢复。在另外一个模式下通过IO事件监测也可以触发恢复。
这个低功耗休眠就像人休息一样,打盹的深度,决定了叫醒你所消耗的时间,睡觉越深沉,肯定醒来越慢。不过MSP430i2xx,继承了430家族优良的低功耗基因,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在应对工业级的苛刻条件下,依然可以表现出色。可以用于太阳能供电或电池供电,风能供电的仪表等设备。

网友V:
大家都知道TI的低功耗技术手指一曲,厉害之极。终于看到了TI的低功耗操作的库函数。
还有针对之前帖子,大家问IAR for msp430是否支持i2xx,我昨天下载了个,竟然支持,只不过库函数是之前的1.9版本,IAR版本号是6.3,相信在下一个版本肯定会升级到2.0的库函数的。嘿嘿,我这个消息是不是对那些喜欢IAR开发平台的是个好事情呢。

网友W:
下面是我对第四讲的PMM和TLV两部分的学习总结

网友W:
电源管理模块(PMM)
PMM提供管理电源及监视其相关设备的所有函数。它的主要功能是:生成一个电源电压的核心逻辑;提供监督和监测设备的电压(VCC)和核心(VCORE)电压发生器的机制。
    PMM使用一个集成的低压差稳压器(LDO),用于从VCC提供的初级电压产生一个二级核心电压(VCORE)。VCORE提供给CPU、内存(flash / RAM),和数字模块,而VCC提供给I / O模块和模拟模块。VCORE输出使用一个通过PMM内置的参考模块产生的电压基准维持。输入或调节器的初级侧被称为其高侧。输出或次级侧被称为其低侧。
    PMM特性包括:
    电源电压(VCC)范围:2.2 V至3.6 V
    高端掉电复位(BOTH)
    针对VCC的阈值等级可编程电源电压监控和外部管脚(VMONIN)对内部参考监控。
    1.8 V固定电压设备核心(VCORE)发生器
    电源电压监控器(SVS)的VCORE
    为整个器件和集成温度传感器提供精确的1.16-V参考。

网友W:
PMM API可以分成三组函数:那些设置PMM的,那些使用LPM4.5模式的,还有那些用于PMM中断的。
LPM4.5是一个特殊的低功耗模式,当芯片进入低功耗LPM4.5模式后,电源管理模块(PMM)的内部稳压器被禁止,此时,芯片的核心电电源包括JTAG和调试(EEM)逻辑设备的电压都将禁止。因为在LPM5模式下PMM不会为芯片核心提供电源,PMM模块被禁止, Vcore不被供能,CPU以及所有的数字模块包括RAM,都被关闭了,所有的寄存器和RAM值会丢失、CPU和所有的数字模块包括内存、EEM和JTAG接口都将由于失电而关闭。这样DEBUG调试器与芯片之间的通信就会停止,失去了与芯片的同步。为了我们仍然能够在调试程序的过程中,使调试器恢复与芯片同步,在LPM4.5下,要将重要的数据你要保存到 flash在你程序进入LPM4.5之前. 以及考虑的如何保持IO的配置继续工作。
1、进入LPM4.5模式:将LPM45CTL寄存器的REGOFF位置1,并LPM4运行在CPU状态寄存器。

为避免IO口失控,LPM45CTL寄存器的LOCKLPM45位自动硬件置1,当重新上电时,该位只能软件或BOR(零功耗掉电复位)清零。否则IO脚状态仍会锁住。IO口预先必须都设置为GPIO口,不能复用,可以上拉输入,上拉或下拉输出,但不能浮空输入。此外,设置输入中断来唤醒LPM4.5。不是所有IO脚有这个功能,设置PxIES寄存器可以决定唤醒设备的沿跳变类型。进入LPM4.5模式后,只有引脚状态保留,其他寄存器内容都会丢失。
2、退出LPM4.5模式:将/RST脚提供一个低电平,或者上电循环,或者特定io脚(可以从datasheet中找到),任何从LPM4.5退出都会导致BOR。
感觉这种模式和STM32的睡眠模式很类似,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LPM4.5模式的功耗是 15 nA
退回到正常模式的方式有3种:
1、active-low event on RST/NMI pin,就是相当于硬件复位信号
2、a power-on cycle,一个上电周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懂
3、by specific I/O,这种方式要在进入LPM4.5模式之前将IO脚设置为上拉输入,且开启外部中断,中断触发的沿跳变模式是可以人为设定的,当特定IO,原文这么写的,Not all devices include wakeup from LPM4.5 via I/O, and not all inputs with interrupt capability offer wakeup from LPM4.5.
就是说不同型号的MSP430可能有的不具备这个功能,而且可以IO退出LPM4.5的MSP430型号不同,IO脚也不一样,注意不是所有的IO脚都可以触发LPM4.5模式退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配合开发板,然后对例程加以消化,用库函数对430进行编程应该还是不太难的 ...

嗯,实践才能巩固

网友W:
Tag Length Value(TLV)
TLV(标签长度值)是一个存储在闪存的表,其中包含特定于设备的信息。包含重要的信息为使用和校准设备。一个TLV 内容的列表也可在特定于设备的数据表 (在TLV 部分),其具体功能上的解释在MSP430i2xx Family User’s Guide中提供。
TLV就是64bytes,地址是Flash中的13C0h到13FFh。其中13C0h和13C1h是后面62字节的校验和,校验和在启动时对FLASH完整性检查很有帮助。
TLV主要包含设备信息和外设校准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刚开始学习,库函数挺方便的

降低了写程序的门槛: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PM4.5可以理解为终级低功耗,只能用凶残来形容。就连cpu的核心电压都停止供应了,所有的数字模块,包括RA ...

我觉得FR 5969的功耗控制的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W:
PMM API可以分成三组函数:那些设置PMM的,那些使用LPM4.5模式的,还有那些用于PMM中断的 ...

你这里有部分不是我写的吗??不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FR 5969的功耗控制的更好

不了解FR5969,还有比这个LPM4.5更凶残的低功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LPM4.5模式的功耗是 15 nA
退回到正常模式的方式有3种:
1、active-low event on RST/NMI pin,就是相当 ...

LPM4.5哪里耗的15nA电流啊,不是所有模块都断电了吗?难道是漏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看,它包含REF Calibration,就是电压校准,还包含DCO校准,SD24校准,这些外设都是要基准信号的,都 ...

这些校准用的数据,用户读出来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章节,是这个里面最为抽象难懂的,反正我能力有限,是这么感觉的。 ...

确实感觉太抽象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低功耗的设计历来是最不容易解决的,在内存啊,核心啊,芯片啊,接口啊,需要关注的地方台多了,LPM4.5真的 ...

不太明白你说的“即时”和“时间差”,能说得再详细点吗?还有,低功耗不一直都是TI的王牌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些校准用的数据,用户读出来有什么用啊?

这是上电启动程序,你看
这里有check TLV Checksum, Calobrate REF, Calibrate SD24,这些基准数据都是来自TLV的存储的数据

网友X:
引用 网友I:
TLV:“存储在闪存的表,包含特定于设备的信息。”
这里的这个“设备”具体指什么呢?哪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 ...

此处的设备应该是MCU本身,

网友X:
引用 网友I:
你们说为什么core的电压一般都比外面的电压低很多呢?

一是降低功耗,二是为了安全性考虑。三是为了缩小相对体积,为了集成更多的模块进去。

网友X:
引用 网友I:
哦?那一般是如何保持IO的配置继续工作的呢??

保存特有信息在特有地址,例如TLV。恢复的时候再读取出来。

网友X:
TLV(标签长度值)是一个存储在闪存的表,其中包含特定于设备的信息。包含重要的信息为
使用和校准设备。一个 TLV 内容的列表也可在特定于设备的数据表 (在 TLV 部分),其具体功
能上的解释在 MSP430i2xx Family User’s Guide 中提供。

网友X:
2.查找该家族手册了解 calibrateReference 是怎么回事

网友X:
关于LPM4.5模式和I/O口配置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用户手册中相关文档的说明。LPM4.5和I/O口配置关系,在进入LPM4.5模式之前,要考虑如何将I/O口的配置信息进行保存和锁定,不至于配置信息丢失。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X:
TLV在mcu应用过程中非常广泛,大家可以参考手册相关文档说明:

网友Y:
感觉挺好的,现在这个用的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Y:
感觉挺好的,现在这个用的多吗

刚刚推出不到半年,最近刚开始提供芯片供货。

网友O:
德州仪器MSP430i204x / 3×/ 2倍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包括一个功能强大的16位RISC CPU,一个DCO基于时钟系统产生的系统时钟,电源管理模块(PMM)具有内置的基准电压和电压监视器。这些混合信号微控制器还包括r24位Σ-Δ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16位的硬件乘法器,两个16位定时器,1 eUSCI-A模块和一个eUSCI-B模块,看门狗定时器(WDT),以及多达16个I / O引脚。典型的应用包括计量,辅助计量,电源监控和控制,以及工业传感器。
产品特点

  • 电源电压范围2.2V至3.6V
  • 16位RISC架构,高达16.384MHz的系统时钟
  • 耗电量
    • 主动模式(AM)
      • 所有的系统时钟主动275μA/ MHz的在16.384MHz的,3.0V,闪存程序执行(典型值)
    • 待机模式(LPM3)
      • 看门狗定时器有效,完整保留RAM210μA在3.0V(典型值)
    • 关闭模式(LPM4)
      • 全RAM保留70μA在3.0V(典型值)
    • 关断模式(LPM4.5)
      • 75nA在3.0V(典型值)

  • 从醒来在1μs的待机模式
  • 回忆
    • 截至闪存主内存32KB
    • 闪存信息存储器1KB
    • 达的RAM 2KB的
  • 电源管理系统
    • 集成的LDO采用1.8V稳压内核电源电压
    • 电源电压监控器,提供可编程的电平检测
    • 掉电检测
    • 内置基准电压源
    • 温度传感器
  • 时钟系统
    • 16.384MHz的内部DCO
    • DCO操作使用内部或外部电阻
    • 外部数字时钟源

  • 多达4个24位Σ-Δ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的差分输入PGA

    应用
  • 测光
  • 辅助计量
  • 电力监控
  • 工业传感器
  • 2个16位定时器,具有三个捕捉/比较寄存器每个
  • 增强型通用串行通信接口(eUSCIs)
    • eUSCI_A0
      • 增强型UART使用自动波特率检测
      • IrDA编码器和解码器
      • 同步SPI
    • eUSCI_B0
      • 同步SPI
      • I2C

  • 16位硬件乘法器
  • 串行板载编程,无需外部编程电压所需
  • 可编程代码保护
  • 片上仿真模块
  • 采用28引脚TSSOP(PW)和32引脚VQFN(RHB)封装

功能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电压监视器用来监视DVCC电压时可以与2350mV、2650mV、2850mV比较。 ...

看你程序程序怎么处理了,430一般会产生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这里有部分不是我写的吗??不能这样吧

你两可以争一下版权;P;P;P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两可以争一下版权

怎么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上电启动程序,你看
这里有check TLV Checksum, Calobrate REF, Calibrate SD24,这些基准数据都是来 ...

这个应该不需要用户在程序中写吧,应该是自己内部完成的吧?

网友:
或许可以看看是谁首发,我觉得引用别人的东西应该注明一下出处。

网友:
之前在实验室做科研列项,做比赛都没有用过低功耗模式,因为只需要展示一下,供电也不成问题,所以曾一度认为低功耗没多大用。后来给别人公司做项目才发现,低功耗对于产品的重要性,老板要求换两年一次电池,不仅要考虑主控芯片本身的低功耗,还要考虑其他电路模块的低功耗,配合芯片的低功耗使用,功能实现以后,基本上就每天测试电流,测降耗,从硬件到程序,想尽了办法降低功耗,这就是做产品和做比赛的区别。

网友Z:
PWM用的比较多,比如周期方波输出、可变占空比输出,本人应用于光伏逆变器方面使用,马达控制方面。
TLV应用较少,几乎从未在产品涉猎。希望能举例处应用场景。

谢谢。

网友AA:
挺不错的!非常喜欢啊!

网友AB(2015-08-04):
有IIC和定时器相关的教程吗?真心觉得做的很好,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