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20):
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只要可控硅的A1接220V 的交流,控制极G上就会有220v交流!怀疑电路有问题,就单独拿了一个BTA16可控硅做了一下实验,什么外围电路也不接,只是单独给A1接220v交流,控制极G上还是有220V 的交流!!不理解怎么回事,希望大家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没错,就应该是这样。
A1与G之间,理论上是个二极管,但此二极管性能相当差,反向耐压很低,反向漏电相当大。甚至用欧姆表去量,A1与G之间电阻正向和反向差不了太多,都能够量出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