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sb转UART 冲突问题

楼主(2015-04-20):
我的项目是i.mx6 Android4.2.2,有两个需要USB转ttyUSB 的设备。一个是3G dongle 目前按照常规方法,已经可以正常使用,还有一个 FT4232H 芯片,将USB 转成UART 且为1拖4. 1USB 口  4个UART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两个设备加起来一共会转出 7个ttyUSB 设备,且为动态枚举,这样就会照成使用混乱,3G dongle的里面是以VID 和PID 来确定所使用的3G-Dongle 型号,并且确定为ttyUSB0-ttyUSB2.当我先接入FT4232H时,ttyUSB0-ttyUSB3 就被占用了  那么3G-dongle就无法使用了 。  请问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FT4232 在Linux下USB转串口
想请教下 驱动的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FT4232 在Linux下USB转串口
想请教下 驱动的安装问题?

PC 还是 ARM 板子上?
PC 的话不需要安装  基本是默认开启的
ARM板子上就需要在menuconfig 里面配置 将相应的模块编译到内核

楼主:
自行解决
dbg("%s :serial->type->description == %s \r\n",__func__,serial->type->description);// 加入这句代码打印出你的设备描述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设备的描述符,然后利用这个描述,我们就可以通过代码来控制节点的生成,
        if(strcmp(serial->type->description,"pl2303")==0)
                        {
                                if(serial_table[k])
                                        {
                                                k++;
                                                i=k;
                                                }
                                else
                                        {
                                                i=k;
                                                }
                        }
        //先判断注册设备名是否为pl2303,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把k这个变量付给i即可。如果再有另外一个pl2303的话,设备会在K的基础上继续加一。
     所以我们只要设定变量K的值即可达到让我们的设备的节点从ttyUSBX 开始连续4个,我们只要选一个合适的数字  避开我们的3G dongle会用的ttyUSB0-2;
  详细请参考附件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行解决
dbg("%s :serial->type->description == %s \r\n",__func__,serial->type->description);// 加入 ...

看到了你是如何解决的了,收藏
谢谢

网友C:
非常棒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D(2015-05-20):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我现在在Eclipse里也要加入串口,也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