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Freemodbus移植到PSoC4上,想盖个楼

楼主(2015-04-20):
先来介绍下Freemodbus:
FreeMODBUS一个奥地利人写的Modbus协议。它是一个针对嵌入式应用的一个免费(自由)的通用MODBUS协议的移植。Modbus是一个工业制造环境中应用的一个通用协议。Modbus通信协议栈包括两层:Modbus应用层协议,该层定义了数据模式和功能;另外一层是网络层。

楼主:
FreeMODBUS 提供了RTU/ASCII 传输模式及TCP协议支持。FreeModbus遵循BSD许可证,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将FreeModbus应用于商业环境中。版本FreeModbus-V1.5提供如下的功能支持:

楼主:
另一部分

楼主:
FreeModbus对硬件的需求
编辑

FreeModbus协议对硬件的需求非常少——基本上任何具有串行接口,并且有一些能够容纳modbus数据帧的RAM的微控制器都足够了。
u 一个异步串行接口,能够支持接收缓冲区满和发送缓存区空中断。
u 一个能够产生RTU传输所需要的t3.5字符超时定时器的时钟。
对于软件部分,仅仅需要一个简单的事件队列。在使用操作系统的处理器上,可通过单独定义一个任务完成Modbus时间的查询。小点的微控制器往往不允许使用操作系统,在那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来实现该事件队列(Atmel AVR 移植使用这种方式实现)。
实际的存储器需求决定于所使用的Modbus模块的多少。下表列出了所支持的功能编译后所需要的存储器。ARM是使用GNUARM编译器3.4.4使用-O1选项得到的。AVR项数值是使用WinAVR编译器3.4.5使用-Os选项编译得到的。

楼主:
FreeModbus的移植
编辑

1、 物理层接口文件的修改
在物理层,用户只需完成串行口及超时定时器的配置即可。具体应修改接口文件portserial.c及porttimer.c。
u portserial.c中函数的修改:
1)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此函数的功能为设置串口状态。有两个参数:xRxEnable及xTxEnable。当xRxEnable为真时,应使能串口接收及接收中断。在RS485通讯系统中,还要注意将RS485接口芯片设为接收使能状态;当xTxEnable为真时,应使能串口发送及发送中断。在RS485通讯系统中,还要注意将RS485接口芯片设为发送使能状态。

楼主:
2) void vMBPortClose( void )
此函数的功能是关闭Modbus通讯端口,具体的,应在此函数中关闭通讯端口的发送使能及接收使能。
3) BOOL xMBPortSerialInit(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此函数的功能是初始化串行通讯端口。有四个参数:ucPORT、ulBaudRate、ucDataBits及eParity。参数ucPORT可以忽略;参数ulBaudRate是通讯端口的波特率,应根据此数值设置所使用硬件端口的波特率;参数ucDataBits为通讯时所使用的数据位宽,注意,若使用RTU模式,则有ucDataBits=8,若使用ASCII模式,则有ucDataBits=7,应根据此参数设置所使用硬件端口的数据位宽;eParity为校验方式,eParity=MB_PAR_NONE为无校验,此时硬件端口应设置为无校验方式及两个停止位,eParity=MB_PAR_ODD为奇校验,此时硬件端口应设置为奇校验方式及一个停止位,eParity= MB_PAR_EVEN为偶校验,此时硬件端口应设置为偶校验方式及一个停止位。函数返回值务必为TRUE。
4)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CHAR ucByte)
此函数的功能为通讯端口发送一字节数据。参数为:ucByte,待发送的数据。应在此函数中编写发送一字节数据的函数。注意,由于使用的是中断发送,故只需将数据放到发送寄存器即可。函数返回值务必为TRUE。

楼主:
5)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此函数的功能为通讯端口接收一字节数据。参数为:* pucByte,接收到的数据。应在此函数中编写接收的函数。注意,由于使用的是中断接收,故只需将接收寄存器的值放到* pucByte即可。函数返回值务必为TRUE。
6) void prvvUARTTxReadyISR(void)
发送中断函数。此函数无需修改。只需在用户的发送中断函数中调用此函数即可,同时,用户应在调用此函数后,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

楼主:
7) void prvvUARTRxISR(void)
发送中断函数。此函数无需修改。只需在用户的接收中断函数中调用此函数即可,同时,用户应在调用此函数后,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u porttimer.c中函数的修改:
1)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此函数的功能为初始化超时定时器。参数为:usTim1Timerout50us,50us的个数。用户应根据所使用的硬件初始化超时定时器,使之能产生中断时间为usTim1Timerout50us*50us的中断。函数返回值务必为TRUE。
2)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此函数的功能为使能超时定时器。用户需在此函数中清除中断标志位、清零定时器计数值,并重新使能定时器中断。

楼主:
3)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此函数的功能为关闭超时定时器。用户需在此函数中清零定时器计数值,并关闭定时器中断。
4) void TIMERExpiredISR( void )
定时器中断函数。此函数无需修改。只需在用户的定时器中断中调用此函数即可,同时,用户应在调用此函数后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
2、 应用层回函数的修改
在应用层,用户需要定义所需要使用的寄存器,并修改对应的回函数。回函数有如下几个:
1)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输入寄存器回函数。* pucRegBuffer为要添加到协议中的数据,usAddress为输入寄存器地址,usNRegs为要读取寄存器的个数。用户应根据要访问的寄存器地址usAddress将相应输入寄存器的值按顺序添加到pucRegBuffer中。
2)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保持寄存器回函数。* pucRegBuffer为要协议中的数据,usAddress为输入寄存器地址,usNRegs为访问寄存器的个数,eMode为访问类型(MB_REG_READ为读保持寄存器,MB_REG_WRITE为写保持寄存器)。用户应根据要访问的寄存器地址usAddress将相应输入寄存器的值按顺序添加到pucRegBuffer中,或将协议中的数据根据要访问的寄存器地址usAddress放到相应保持寄存器中。

楼主:
3)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读写线圈回函数。* pucRegBuffer为要添加到协议中的数据,usAddress为线圈地址,usNCoils为要访问线圈的个数,eMode为访问类型(MB_REG_READ为读线圈状态,MB_REG_WRITE为写线圈)。用户应根据要访问的线圈地址usAddress将相应线圈的值按顺序添加到pucRegBuffer中,或将协议中的数据根据要访问的线圈地址usAddress放到相应线圈中。
4)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读离散线圈回函数。* pucRegBuffer为要添加到协议中的数据,usAddress为线圈地址,usNDiscrete为要访问线圈的个数。用户应根据要访问的线圈地址usAddress将相应线圈的值按顺序添加到pucRegBuffer中。

楼主:
3、 应用层初始化及协议访问
用户只需在主函数中调用协议初始化代码,及消息处理函数即可。需用户调用的函数有如下几个:
1) eMBErrorCode eMBInit( eMBMode eMode,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
协议初始化函数。eMode为所要使用的模式,用户可选MB_RTU(RTU模式)、MB_ASCII(ASCII模式)或MB_TCP(TCP模式);ucSlaveAddress为从机地址,用户根据需要,取值为1~247(0为广播地址,248~255协议保留);ulBaudRate为通信波特率,用户根据需要选用,但务必使主机能支持此波特率;eParity为校验方式,用户根据需要选用,但务必使主机能支持此校验方式。

楼主:
2) eMBErrorCode eMBSetSlaveID( UCHAR ucSlaveID, BOOL xIsRunning, UCHAR const *pucAdditional, USHORT usAdditionalLen )
从机ID设置函数。注意,ID表示的是设备的类型,不同于ucSlaveAddress(从机地址)。对同一通讯系统中,可以有相同的ucSlaveID,但不可以有相同的ucSlaveAddress。ucSlaveID为一字节的设备ID号;xIsRunning为设备的运行状态,0xFF为运行,0x00为停止;* pucAdditional为设备的附加描述,根据需要添加;usAdditionalLen为附加描述的长度(按字节计算)。此函数不是必须调用的。但当一个Modbus通讯系统中有不同种设备时,应调用此函数添加对应设备的描述。

楼主:
3) eMBErrorCode eMBPoll( void )
轮询事件查询处理函数。用户需在主循环中调用此函数。对于使用操作系统的程序,应单独创建一个任务,使操作系统能周期调用此函数。

楼主:
FreeModbus初始化及运行流程
编辑

FreeModbus是基于消息队列的协议。协议通过检测相应的消息来完成对应功能。协议栈的初始化及运行流程如下:
1) 首先调用eMBErrorCode eMBInit( eMBMode eMode,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完成物理层设备的初始化,主要包括: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串口初始化,设定波特率、数据位数、校验方式;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定时器初始化,设定T35定时所需要的定时器常数。

楼主:
2) 调用(此处非必需)eMBErrorCode eMBSetSlaveID( UCHAR ucSlaveID, BOOL xIsRunning,UCHAR const *pucAdditional, USHORT usAdditionalLen )指定设备ID。
3) 调用eMBErrorCode eMBEnable(void)使能协议栈,主要包括:static pvMBFrameStart pvMBFrameStartCur(函数指针)协议栈开始,将eRcvState设为STATE_RX_INIT状态,调用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使能接收,调用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使能超时定时器。
4) 在3中使能了超时定时器,故经过T35时间后,发生第一次超时中断,在中断中,向协议栈发送消息EV_READY(Startup finished),并调用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关闭超时定时器,同时将eRcvState设为STATE_RX_IDLE。此时,协议栈可以接收串口数据。注意,此处首先启用一次超时定时器是因为初始化完成时,串口有可能已经有数据,因为无法判断第一个数据是请求的开始,故等待T35,接收下一帧请求。

楼主:
5) 此时,主函数调用eMBErrorCode eMBPoll( void )检测事件。
6) 若发生串口接收中断,且eRcvState为STATE_RX_IDLE(4中已将eRcvState设为STATE_RX_IDLE),则向接收缓存中存入接收到的字符,同时将eRcvState设为STATE_RX_RCV状态,并清零超时定时器。在下一个数据来到时,不断将数据存入接收缓存,并清零超时定时器。
7) 如果没有接收完成,则不可能发生超时中断。发生超时中断,说明T35时间内未收到新的串口数据,根据Modbus协议的规定,这指示着一帧请求数据接收完成。在中断中,向协议栈发送消息EV_FRAME_RECEIVED(Frame received),等待协议栈处理此消息。

楼主:
8) 主函数调用eMBErrorCode eMBPoll( void )检测到事件EV_FRAME_RECEIVED后,调用static peMBFrameReceive peMBFrameReceiveCur简单判断请求帧数据,并向协议栈发送消息EV_EXECUTE(Execute function)。
9) 主函数调用eMBErrorCode eMBPoll( void )检测到事件EV_EXECUTE后,根据相应的请求代码查找处理该功能的函数指针来处理该功能。若不是广播消息,则调用static peMBFrameSend peMBFrameSendCur发送回复消息,在此函数中,只把要回复的数据复制到了串口缓存中,同时将eSndState设为STATE_TX_XMIT(Transmitter is in transfer state),并通过调用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使能发送中断。注意,发送中断使能后,由于串口发送寄存器本来就是空的,故在使能后将进入发送中断中。
10) 发送中断中,且eSndState为STATE_TX_XMIT(9中已将eSndState设为STATE_TX_XMIT),则将串口缓存中的数据发送出去,同时不断对发送字符个数统计,当发送完成后,向协议栈发送消息EV_FRAME_SENT(Frame sent)。
11) 主函数调用eMBErrorCode eMBPoll( void )检测到事件EV_FRAME_SENT后,不处理此消息。
12)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后,协议栈将重复6-11处理消息。

写的非常详细,非常好 赞一个

楼主:
一些理解
编辑

1. 关于mbrtu.c文件的理解
u 宏定义与变量
mbrtu.c文件中定义了RTU模式下的宏定义、全局变量与功能函数。所包含的宏定义与全局变量定义如下:
/* ----------------------- Defines ------------------------------------------*/
#define MB_SER_PDU_SIZE_MIN 4 /*!< Minimum size of a Modbus RTU frame. */
#define MB_SER_PDU_SIZE_MAX 256 /*!< Maximum size of a Modbus RTU frame. */
#define MB_SER_PDU_SIZE_CRC 2 /*!< Size of CRC field in PDU. */
#define MB_SER_PDU_ADDR_OFF 0 /*!< Offset of slave address in Ser-PDU. */
#define MB_SER_PDU_PDU_OFF 1 /*!< Offset of Modbus-PDU in Ser-PDU. */
/* ----------------------- Type definitions ---------------------------------*/
typedef enum
{
STATE_RX_INIT, /*!< Receiver is in initial state. */
STATE_RX_IDLE, /*!< Receiver is in idle state. */
STATE_RX_RCV, /*!< Frame is beeing received. */
STATE_RX_ERROR /*!< If the frame is invalid. */
} eMBRcvState;
typedef enum
{
STATE_TX_IDLE, /*!< Transmitter is in idle state. */
STATE_TX_XMIT /*!< Transmitter is in transfer state. */
} eMBSndState;
/* ----------------------- Static variables ---------------------------------*/
static volatile eMBSndState eSndState;
static volatile eMBRcvState eRcvState;
volatile UCHAR ucRTUBuf[MB_SER_PDU_SIZE_MAX];
static volatile UCHAR *pucSndBufferCur;
static volatile USHORT usSndBufferCount;
static volatile USHORT usRcvBufferPos;

楼主:
首先在宏定义中,指明了该模式下所支持的最小请求帧长度为4(1字节地址+1字节命令+2字节校验),最大请求帧长度为256,CRC为两字节,地址为第一字节,PDU开始于第二字节。
在全局变量中,只定义了一个串口缓存数组ucRTUBuf[MB_SER_PDU_SIZE_MAX]。由于发送与接收不是同步的,故可采用该缓存数组实现Modbus协议。在接收过程中,将所接收到的数据直接存放于缓存ucRTUBuf中,在发送过程中,通过指针*pucSndBufferCur来访问该数组。
u eMBErrorCode eMBRTUInit(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
此函数为RTU模式的初始化函数。此函数中判断串行口初始化是否成功(通过判断串行口初始化函数的返回值实现。当然,查看返回值必然先调用该函数,从而完成端口初始化),如果成功,则根据波特率计算T35,初始化超时定时器。

楼主:
u void eMBRTUStart( void )
此函数为RTU模式开始函数。函数主要功能是,将接收状态eRcvState设为STATE_RX_INIT(Receiver is in initial state),使能接收同时关闭发送,使能超时定时器。
u void eMBRTUStop( void )
此函数为RTU模式终止函数。函数主要功能是,关闭接收与发送,关闭超时定时器。
u eMBErrorCode eMBRTUReceive( UCHAR * pucRcvAddress,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pusLength )
此函数为RTU接收数据帧信息提取函数。函数主要功能是,将接收帧(存放于缓存)的地址指针赋给指针变量pucRcvAddress,将PDU编码首地址赋给指针* pucFrame,将PDU长度地址赋给指针变量pusLength。使用指针访问缓存数组,而不是额外开辟缓存存放帧信息,大大减少了内存的开支。
u eMBErrorCode eMBRTUSend( UCHAR ucSlaveAddress, const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gth )
此函数为RTU回复帧信息组织函数。函数的功能是,此函数首先使发送内容指针pucSndBufferCur指向pucFrame之前的一个地址,并将该地址内容填充为ucSlaveAddress,并使用直接访问方式向缓存数组ucRTUBuf的相应地址内存入CRC校验值。注意,此函数中,对ucRTUBuf的访问既有间接方式(指针pucSndBufferCur与pucFrame),又有直接方式(直接向相应地址内写值),比较难理解。
回复帧组织完后,将发送状态eSndState设为STATE_TX_XMIT(Transmitter is in transfer state),并禁止接收使能发送。发送一旦使能,就会进入发送中断,完成相应字符的发送。

楼主:
u BOOL xMBRTUReceiveFSM( void )
此函数描述了一个接收状态机,供接收中断调用。状态机中,首先完成串口接收寄存器读取,然后判断相应接收状态eRcvState,实现接收。在STATE_RX_INIT状态,重置超时定时器,等待超时中断(超时中断会把eRcvState设为STATE_RX_IDLE);在STATE_RX_ERROR状态,同样会重置超时定时器等待超时中断;在STATE_RX_IDLE状态,会将接收字符个数置零,同时向缓存数组ucRTUBuf中存入接收到的字符,跳入状态STATE_RX_RCV,并使重置超时定时器;在STATE_RX_RCV状态,不断将接收到的字符存入缓存,并统计接收计数,重置超时定时器,接收计数大于帧最大长度时,会跳入STATE_RX_ERROR状态。
在任何一处发生超时中断,都会将状态eRcvState置为STATE_RX_IDLE。在接收过程(STATE_RX_RCV)中,发生超时中断,指示着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楼主:
u BOOL xMBRTUTransmitFSM( void )
此函数描述了一个接收状态机,供发送中断调用。状态机中,判断相应发送状态eSndState,实现发送。在STATE_TX_IDLE状态,使能接收关闭发送;在STATE_TX_XMIT状态,调用底层串口发送函数将缓存中的字符发送出去,并使发送指针加1,待发送字符数减1,待发送数为0时,将向系统发送事件EV_FRAME_SENT(Frame sent),同时使能接收关闭发送,并转向STATE_TX_IDLE状态。

楼主:
u BOOL xMBRTUTimerT35Expired( void )
此函数描述了发生超时中断时应处理的事务,供超时中断调用。通过判读接收状态eRcvState来决定要处理的事务,思想上有点像摩尔类型的FSM的输出逻辑。若中断发生于STATE_RX_INIT,则向系统发送事件EV_READY(Startup finished);若中断发生于STATE_RX_RCV,则向系统发送事件EV_FRAME_RECEIVED(Frame received);若中断发生于STATE_RX_ERROR,则跳出,不执行。在每个执行分支结束后,均关闭超时定时器,并将eRcvState转为STATE_RX_IDLE。当然,这儿不像FSM的输出逻辑。

楼主:
2. 关于mb.c文件的理解
u 宏定义与变量
mb.c文件中定义了一系列的宏定义、函数指针及全局变量,并使用优先编译指令预编译一些程序代码。定义与优先编译部分如下:
#if MB_RTU_ENABLED == 1
#include "mbrtu.h"
#endif
#if MB_ASCII_ENABLED == 1
#include "mbascii.h"
#endif
#if MB_TCP_ENABLED == 1
#include "mbtcp.h"
#endif
#ifndef MB_PORT_HAS_CLOSE
#define MB_PORT_HAS_CLOSE 0
#endif
/* ----------------------- Static variables ---------------------------------*/
static UCHAR ucMBAddress;
static eMBMode eMBCurrentMode;
static enum
{
STATE_ENABLED,
STATE_DISABLED,
STATE_NOT_INITIALIZED
} eMBState = STATE_NOT_INITIALIZED;
/* Functions pointer which are initialized in eMBInit( ). Depending on the
* mode (RTU or ASCII) the are set to the correct implementations.
*/
static peMBFrameSend peMBFrameSendCur;
static pvMBFrameStart pvMBFrameStartCur;
static pvMBFrameStop pvMBFrameStopCur;
static peMBFrameReceive peMBFrameReceiveCur;
static pvMBFrameClose pvMBFrameCloseCur;
/* Callback functions required by the porting layer. They are called when
* an external event has happend which includes a timeout or the reception
* or transmission of a character.
*/
BOOL(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 void );
BOOL(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 void );
BOOL(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 void );
BOOL( *pxMBFrameCBReceiveFSMCur ) ( void );
BOOL( *pxMBFrameCBTransmitFSMCur ) ( void );
/* An array of Modbus functions handlers which associates Modbus function
* codes with implementing functions.
*/
static xMBFunctionHandler xFuncHandlers[MB_FUNC_HANDLERS_MAX] = {
#if MB_FUNC_OTHER_REP_SLAVEID_ENABLED > 0
{MB_FUNC_OTHER_REPORT_SLAVEID, eMBFuncReportSlaveID},
#endif
#if MB_FUNC_READ_INPUT_ENABLED > 0
{MB_FUNC_READ_INPUT_REGISTER, eMBFuncReadInputRegister},
#endif
#if MB_FUNC_READ_HOLDING_ENABLED > 0
{MB_FUNC_READ_HOLDING_REGISTER, eMBFuncReadHoldingRegister},
#endif
#if MB_FUNC_WRITE_MULTIPLE_HOLDING_ENABLED > 0
{MB_FUNC_WRITE_MULTIPLE_REGISTERS, eMBFuncWriteMultipleHoldingRegister},
#endif
#if MB_FUNC_WRITE_HOLDING_ENABLED > 0
{MB_FUNC_WRITE_REGISTER, eMBFuncWriteHoldingRegister},
#endif
#if MB_FUNC_READWRITE_HOLDING_ENABLED > 0
{MB_FUNC_READWRITE_MULTIPLE_REGISTERS, eMBFuncReadWriteMultipleHoldingRegister},
#endif
#if MB_FUNC_READ_COILS_ENABLED > 0
{MB_FUNC_READ_COILS, eMBFuncReadCoils},
#endif
#if MB_FUNC_WRITE_COIL_ENABLED > 0
{MB_FUNC_WRITE_SINGLE_COIL, eMBFuncWriteCoil},
#endif
#if MB_FUNC_WRITE_MULTIPLE_COILS_ENABLED > 0
{MB_FUNC_WRITE_MULTIPLE_COILS, eMBFuncWriteMultipleCoils},
#endif
#if MB_FUNC_READ_DISCRETE_INPUTS_ENABLED > 0
{MB_FUNC_READ_DISCRETE_INPUTS, eMBFuncReadDiscreteInputs},
#endif
};

楼主:
头文件使用优先编译指令,根据Modbus的配置文件中的相应宏开关,预编译所需的头文件,从而减小协议代码量。
全局变量ucMBAddress与eMBCurrentMode分别表示从机地址与当前所选用的Modbus模式。
接下来定义了一系列的函数指针。在初始化函数中,会根据当前所选用的Modbus模式使这些函数指针指向相应模式下的功能函数。
关于功能代码与功能函数,写的特别巧妙:首先定义xMBFunctionHandler类型的结构体数组xFuncHandlers,对于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可看成一个结构体。xMBFunctionHandler结构体类型在文件mbproto.h中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CHAR ucFunctionCode;
pxMBFunctionHandler pxHandler;
} xMBFunctionHandler;
pxMBFunctionHandler描述的是一种函数指针类型,在mbproto.h中定义如下:
typedef eMBException(*pxMBFunctionHandler) (UCHAR *pucFrame,USHORT *pusLength);
故xFuncHandlers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具有两个成员:ucFunctionCode(功能码)与pxHandler(功能函数指针)。通过相应的宏开关,可选择预编译相应的功能函数(宏开关在文件mbconfig.h中定义)。

楼主:
u eMBErrorCode eMBInit( eMBMode eMode,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
此函数为Modbus协议初始化函数。函数首先判断从机地址ucSlaveAddress,若为广播地址,或协议保留地址,或配置文件中未规定的地址,均会使该函数返回一个错误MB_EINVAL(illegal argument)。若地址合法,则会将该地址赋给全局变量ucMBAddress,同时根据所选用的模式eMode(MB_RTU、MB_ASCII或MB_TCP)初始化相应的函数指针。
以RTU模式为例,pvMBFrameStartCur将指向协议开始函数void eMBRTUStart( void );pvMBFrameStopCur将指向协议终止函数eMBErrorCode eMBRTUSend( UCHAR ucSlaveAddress, const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gth );peMBFrameReceiveCur将指向接收帧信息提取函数eMBErrorCode eMBRTUReceive( UCHAR * pucRcvAddress,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pusLength );pvMBFrameCloseCur将指向端口关闭函数void vMBPortClose( void )(portserial.c中定义);pxMBFrameCBByteReceived将指向接收中断状态机函数BOOL xMBRTUReceiveFSM( void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将指向发送中断状态机函数BOOL xMBRTUTransmitFSM( void );pxMBPortCBTimerExpired将指向超时中断函数BOOL xMBRTUTimerT35Expired( void )。
完成相应函数指针的初始化之后,会调用该模式的初始化函数完成相应从机地址ucMBAddress、从机端口ucPort、从机通信速率ulBaudRate、从机校验方式eParity的初始化。

楼主:
u eMBErrorCode eMBTCPInit( USHORT ucTCPPort )
Modbus TCP模式初始化函数。只有当配置文件使能对应的宏开关MB_TCP_ENABLED时,才会编译该函数。该函数会初始化所使用的TCP/IP端口号,并初始化相应的函数指针。
u eMBErrorCode eMBRegisterCB( UCHAR ucFunctionCode, pxMBFunctionHandler pxHandler )
Modbus功能注册函数。通过该函数,可以定义FreeModbus协议外的功能代码,并注册相应的功能函数。具体如何实现还没具体看。
u eMBErrorCode eMBClose( void )
Modbus端口关闭函数。该函数通过函数指针pvMBFrameCloseCur(指向通讯端口关闭函数)来停止止Modbus端口上的通讯。
u eMBErrorCode eMBEnable( void )
Modbus协议开始函数。该函数通过函数指针pvMBFrameStartCur(指向相应模式下的使能函数)来使能Modbus通讯。
u eMBErrorCode eMBDisable( void )
Modbus协议终止函数。该函数通过函数指针pvMBFrameStopCur(指向相应模式下的终止函数)来终止Modbus协议。
u eMBErrorCode eMBPoll( void )
Modbus事件轮询处理函数。该函数通过查询底层返回来的事件eEvent来决定当前该处理的事务。

楼主:
处理过程为:若事件为EV_READY(Startup finished),则跳出,等待下一次查询;若事件为EV_FRAME_RECEIVED(Frame received),则通过函数指针peMBFrameReceiveCur(指向接收帧信息提取函数)来完成帧信息的提取,并向系统发送EV_EXECUTE(Execute function)事件;若事件为EV_EXECUTE,则根据已经从帧信息中提取到的功能码在xFuncHandlers中查询对应的功能函数指针,查找到后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相应的功能处理函数来完成帧信息的处理(向缓存数组中存放回复PDU),完成处理后,通过函数指针peMBFrameSendCur调用帧发送函数完成回复帧的发送;若事件为EV_FRAME_SENT(Frame sent),则跳出,等待下一次查询。

楼主:
3. 关于mbconfig.h文件的理解
此文件为Modbus协议的配置文件。在移植时,应根据所选用的目标处理器灵活修改此文件,使之满足需要而代码最小。当然,若果你的处理器处理能力足够强,可以保持默认配置,或是根据需要,增加相应的功能的配置宏。文件内容及相应解释如下:
#ifndef _MB_CONFIG_H
#define _MB_CONFIG_H
//外部C编译器宏开关
#ifdef __cplusplus
PR_BEGIN_EXTERN_C
#endif
/* ----------------------- Defines ------------------------------------------*/
/*! \brief If Modbus ASCII support is enabled. */
#define MB_ASCII_ENABLED ( 1 )
/*! \brief If Modbus RTU support is enabled. */
#define MB_RTU_ENABLED ( 1 )
/*! \brief If Modbus TCP support is enabled. */
#define MB_TCP_ENABLED ( 0 )
/*! \brief The character timeout value for Modbus ASCII. */
#define MB_ASCII_TIMEOUT_SEC ( 1 )
/*! \brief Timeout to wait in ASCII prior to enabling transmitter. */
#ifndef MB_ASCII_TIMEOUT_WAIT_BEFORE_SEND_MS
#define MB_ASCII_TIMEOUT_WAIT_BEFORE_SEND_MS ( 0 )
#endif
/*! \brief Maximum number of Modbus functions codes the protocol stack */
#define MB_FUNC_HANDLERS_MAX ( 16 )
/*! \brief Number of bytes which should be allocated for the <em>Report Slave ID */
#define MB_FUNC_OTHER_REP_SLAVEID_BUF ( 32 )
/*! \brief If the <em>Report Slave ID</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OTHER_REP_SLAVEID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Read Input Register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READ_INPUT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Read Holding Register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READ_HOLDING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Write Single Register</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WRITE_HOLDING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Write Multiple register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WRITE_MULTIPLE_HOLDING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Read Coil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READ_COILS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Write Coil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WRITE_COIL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Write Multiple Coil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WRITE_MULTIPLE_COILS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Read Discrete Input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READ_DISCRETE_INPUTS_ENABLED ( 1 )
/*! \brief If the <em>Read/Write Multiple Registers</em> function should be enabled. */
#define MB_FUNC_READWRITE_HOLDING_ENABLED ( 1 )
/*! @} */
#ifdef __cplusplus
PR_END_EXTERN_C
#endif
#endif

网友A:
哦。看你研究吧。

楼主:
今天才开始研究,上传一个可以用的STM32的例程

楼主:
还无法上传大于5MB的文件

楼主:
再来一个

网友B:
顶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呢?

网友C:
等你的楼

网友D(2017-04-04):
解释的很详细,很有用,最近准备移植试试

网友D:
  具体应用的时候怎么样给  保持集寄存器赋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