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高频变压器的参数选取问题

楼主(2015-04-20):
(无正文)

楼主:
图片是我设计的电源(是抄板来的),市电220V进,输出+12V电源,但我是第一次设计这种带有高频变压器的电源,高频变压器需要向厂家订购,上网找了一些关于高频变压器的资料,我这种选用EE10型4+2的变压器12*12.5*13mm,要求输出功率3W以上即可,其中反馈边电压为3V,电源芯片为atc9501。但是厂家说还缺少参数,需要电感量还有磁通量等相关数据,找了一些资料可还是看的头大,不知如何计算参数,有哪位这方面的高人,能给出制造出完整高频变压器的数据,最好能给出计算方法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顺便帮看一下,电路的原理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填入参数 自己算下

网友A:
另外 你好好看看芯片规格书  找参考设计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A:
或者 反正是抄板 你把变压器给别人 分解 照做也是个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 反正是抄板 你把变压器给别人 分解 照做也是个办法

这才是最合适的方法。等到你完全学会使用楼上表格。黄花菜都凉了。不过分解很多人搞不清头尾关系。这样会出错的。你把PCB和原理图发上来。给你做个变压器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入参数 自己算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你给的公式让我看着头晕,看不太明白,因为以前从来没搞过这个,我就是想做个小电源,给单片机的板子供电,根据我给的电源需求参数,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最合适的方法。等到你完全学会使用楼上表格。黄花菜都凉了。不过分解很多人搞不清头尾关系。这样会 ...

下边是原理图和pcb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边是原理图和pcb文件

你变压器绕组起止顺序为2-1,3-4,6-5.

网友B:
顺便发个12V案例(内有变压器规格书)给你参考。(数据不能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发个12V案例(内有变压器规格书)给你参考。(数据不能对接)

很感谢,你说的已经详细了,但是我确实对变压器这方面的制作不太懂,你列的变压器规格书没太看懂,你所说的变压器绕组顺序为2-1,3-4,6-5能通俗的说一下什么意思么,而且规格书的脚位绕制方法更让我糊涂,貌似不是相邻管教之间绕制的,能不能根据我的原理图,脚位(1-2脚为220V市电输入,3-4脚接芯片的反馈,芯片资料显示反馈电压为3V,5-6脚电压12V/330mA输出即可),以及参数需求给一份高频变压器的规格书,谢谢了!!
而且我的高频变压器原理图封装是直接按照芯片atc9501资料上照搬过来的,注意看反馈边3-4脚接地的方式和我抄板的位置不太一样,正好是反过来的,下图是芯片手册的推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发个12V案例(内有变压器规格书)给你参考。(数据不能对接)

还有  规格书中所说的原边绕组4-1是接220V市电的么?辅助绕组2-3是接芯片反馈的么?

网友B:
文件中有?的地方要根据你样品变压器填写数据。不要跟我说不知道怎么测量数值是多少。每个芯片具体有所不同,计算出的变压器要微调所以没算变压器数据给你。你抄板直接拆样品数据填上去。测初级电感,拆掉变压器量线径,绕制层数。绝缘胶纸层数。好了,基本完成。不懂的问度娘。如你还要问,送你一根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中有?的地方要根据你样品变压器填写数据。不要跟我说不知道怎么测量数值是多少。每个芯片具体有所不同 ...

很高兴你的耐心回答,我确实对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这方面不太懂,本来就像做一个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没想到这么麻烦,还要定制高频变压器,我根据你前面的提示,在你的模板上修改了一下适合我电路的参数,其中我已将电路图及pcb中对应的6、5引脚分别更正为实际的5、8引脚,根据电路图麻烦帮我检查一下了,多谢!!!

网友B:
附件是改后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改后文件。

看了一下回传的附件,没有看到哪里改过呀???????还有文档最后的注释部分是不是应该去掉,那个应该是给引线型的变压器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回传的附件,没有看到哪里改过呀???????还有文档最后的注释部分是不是应 ...

擦,传错了。漏感测量是短路其它脚测1-2感量,其它不用改。这个没飞线那句话去掉,不然别人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传错了。漏感测量是短路其它脚测1-2感量,其它不用改。这个没飞线那句话去掉,不然别人莫名其妙 ...

呵呵,,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是我设计的电源(是抄板来的),市电220V进,输出+12V电源,但我是第一次设计这种带有高频变压器的电源 ...

提供应用条件,帮你搞定,样品制作周期3个工作日,若有兴趣,联系QQ 5232943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说的已经详细了,但是我确实对变压器这方面的制作不太懂,你列的变压器规格书没太看懂,你所说 ...

楼主电路和手册上推荐电路相比较,缺少C3R3D5,不能在220V供电下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或者 反正是抄板 你把变压器给别人 分解 照做也是个办法

请问抄变压器需要抄那数值??除了线径、匝数、脚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文件中有?的地方要根据你样品变压器填写数据。不要跟我说不知道怎么测量数值是多少。每个芯片具体有所不同 ...

请问原边电感量 、原边漏感,怎么测量的?需要用到什么仪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