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节省MCU I/O 口的LED数码管驱动芯片(带按键扫描)

楼主(2015-04-20):
大家用MCU、DSP等在开发新产品时有没有遇到要求有LED数码管显示、键盘扫描却又I/O数量不够的问题,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LED数码管驱动IC:TM1641   封装:SOP32.
TM1641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恒流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段码LED产品的恒流显示屏驱动。采用SOP32的封装形式。如需相关材料或疑问可联系本人:先生 15813726670  QQ:3247925842(注明LED驱动IC)

共阳的同理,就不上传了。当然也有不带按键扫描的,段位少的系列产品,欢迎咨询,开发过程中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等。

网友A:
比较实用的东西,好好看看,以后用的上

网友B:
这个是 天微的IC, 数码管驱动IC,还带按键输入, SPI总线, 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C:
天微的IC, 美中不足是按键输入功能, 不带消抖,如某个键常按,在连续读取键值的时候,会经常读到空数据(键未按下),实际使用中,需用软件添加消抖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肯定,这款IC确实比较实用。楼上laoxu说的对,我个人认为,我们任何键盘扫描程序都必须要有去抖动的过程,如果连续读的话,芯片肯定吧当前值给送出来,来不及去抖动,所以也只有按我们常用的去抖动时间间隔再读芯片按键值了,感谢建议。另外我们天微原厂也有段码LCD带按键扫描的驱动芯片,欢迎大家使用,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先生 15813726670  QQ:3247925842(注明LED驱动IC)

网友D(2016-11-23):
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键盘扫描的和LED的段码共用seg1~seg7,没有冲突吗?又是如何进行数码管位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