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无法进入通信接收中断?

楼主(2015-04-20):
现在用到STM8L152C6单片机做通信功能,但始终无法进入接收中断,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void Usart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        USART1,
                                BaudRate_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Rx)//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DISABLE);//关闭串口发送完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DISABLE);//关闭串口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  ,ENABLE);//打开串口接收中断USART_IT_RXN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下面是接收中断函数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28)
{
         dummy = USART1_DR;
}

网友A:
引起配置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PA2,PA3没有映射。有个新的问题,程序里设置返回9位数据,但返回的数据是10位,第一位自动加了个0xFF的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看看,这个问题感觉挺复杂的,楼主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