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第一个汉字索引总是错误地址

楼主(2015-04-20):
把汉字字库放到FLASH里面,每次显示第一个汉字时,总是找出乱码?搞了几天不知道问题所以,请大侠帮忙,谢谢。

调用程序:
GUI_Chinese(16, 120, "叶中中国际法叶色良革故鼎新地基在劫难逃有苦难言地夺取基械勒斯是非功过国不甚了了要职不甚了了",RED,BLUE);

子程序:
void GetGBKCode(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High8bit,Low8bit;
   High8bit=*c;     /* 取高8位数据 */
   Low8bit=*(c+1);  /* 取低8位数据 */

   SPI_Flash_Read((u8*)pBuffer,((High8bit-0xb0)*94+Low8bit-0xa1)*32,32);//从1000地址处开始,读出SIZE个字节

   //else        if(Fount==Fount_32)
     // M25P80_buf_ToRam(1,((High8bit-0xb0)*94+Low8bit-0xa1)*128,128);          //这里的*32的意义:就是每个汉字有32个数组组成,比如:“叶”,地址是:3217,要:3217*32*102944
}

/******************************************************************************
* Function Name  : PutChinese
* Description    : 将Lcd屏上任意位置显示一个中文字
* Input          : - Xpos: 水平坐标
*                  - Ypos: 垂直坐标
*          - str: 显示的中文字
*          - Color: 字符颜色
*          - bkColor: 背景颜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PutChinese(uint16_t Xpos,uint16_t Ypos,uint8_t *str,uint16_t Color,uint16_t bkColor)
{
  uint8_t i,j;
  uint8_t buffer[32];
  uint16_t tmp_char=0;

  GetGBKCode(buffer,str);  /* 取字模数据 */
//if(Fount==Fount_16){
   for (i=0;i<16;i++)
  {
    tmp_char=buffer[i*2];
tmp_char=(tmp_char<<8);
tmp_char|=buffer[2*i+1];
//        printf((u8*)tmp_char);
    for (j=0;j<16;j++)
    {
      if ( (tmp_char >> 15-j) & 0x01 == 0x01)
        {
          LCD_Dot(Xpos+j,Ypos+i,Color);  /* 字符颜色 */
        }
        else
        {
          LCD_Dot(Xpos+j,Ypos+i,bkColor);  /* 背景颜色 */
        }
    }
  }
}

网友A:
自己写段程序测试下,写入FLASH后,再读出来进行对比,是否写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