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cc3804和ucc3813-4的区别

楼主(2015-04-20):
求ucc3804和ucc3813-4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问。。。

难道没有手册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没什么区别,但在实际应用ucc3804电源脚达不到13.5v只有13.0v.ucc3813
4有3.4v,它原来的有13.5v但没型号,两片有一片好的我测出数据来的,下面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没什么区别,但在实际应用ucc3804电源脚达不到13.5v只有13.0v.ucc3813
4有3.4v,它原来 ...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04&fileTyp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lit/getliterature.tsp?genericPartNumber=ucc3804&fileType=pdf

谢谢,资料我早查到啦,两芯片引脚功能一样,vcc都内带13.5v稳压。在实际应用时vcc脚接限流电阻,在同一电路中ucc3804电源脚达不到13.5v,只能说明耗损大电流大些,是吗?我是维修逆变器混频电路所用的ic但没型号两片坏了一块,我还搞不清是不是这型号,但那好的芯片我测量过启动电压12.5v关闭电压8.3v参考输出5v电源不能过13.5v,一过就电流好大,我用手机维修电源测量的。我拿原来好的ic和ucc3804和ucc3813-4测其静态电阻有一点点区别,还有和这相近ic帮忙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资料我早查到啦,两芯片引脚功能一样,vcc都内带13.5v稳压。在实际应用时vcc脚接限流电阻,在同一 ...

这个可能得看具体电路了

跟这个兼容的芯片还真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