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

楼主(2015-04-20):
最近在测试STM32F103的FLASH读写,发现一个问题
for(i = 0; i < i_Page; i++)
{
       FLASH_ErasePage(m_u32FlashCheckAddr + 0x400 * i);
       General_Wait_ms(10);
}m_u32FlashCheckAddr  = 0x08040000
就是执行前面这个for循环的时候仿真器老会自己停在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这句话,我这里没设置断点啊,我继续点F5可以继续跑,功能也是能实现的。
这里的i_Page的值是45。
FLASH_Status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uint32_t Timeout)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 Check for the Flash Status */
    status = FLASH_GetStatus();
    /* Wait for a Flash operation to complete or a TIMEOUT to occur */
    do
    {
        delay();
        IWDG_ReloadCounter();
        status = FLASH_GetStatus();
        Timeout--;
    }while((status == FLASH_BUSY) && (Timeout != 0x00));
    if(Timeout == 0x00 )
    {
        status = FLASH_TIMEOUT;
    }
    /* Return the operatio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以上是这段代码,偶尔有几次就直接进入HardFault_Handler(),然后看门狗溢出重启了。
FLASH_ErasePage这个函数的内容没有改过。
群里有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不知道跟STM32的FLASH是否有关。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读写FLASH的时候,最好把串口关掉;

网友B:
flash的读写还是很不错的应用。

网友C:
测试STM32F103的FLASH读写,没啥印象额。。

网友D:
SectorErase扇区擦除问题

网友E:
写Flash前关掉所有中断试试。另外看看你读写缓冲区是在哪开的,小心STACK溢出。

楼主:
**作FLASH时把中断都关了,堆栈我设置很大了,
Stack_Size      EQU     0x00001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__initial_spTop EQU    0x20001400                 ; stack used for SystemInit_ExtMemCtl
                                                  ; always internal RAM used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C00
读写缓冲区我就是直接地址操作的
m_u32FlashAddr = 0x08040000
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m_u32FlashAddr, *(uint32*)((uint32)(m_TempBuf + i)));
写完后再把数据读出来跟m_TempBuf比较。

楼主:
曾经碰到更奇怪的是ProgramWord这个函数有时候写不进数据,但是status却是完成的。因为我用memory看的时候某个地址段出现了连续好多个FF。说明数据没有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