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706看门狗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为什么我的板子上,看门狗芯片MAX706 RESET 输出总是 低电平,(主控芯片AT89S52)总是在复位????求指点!!!

楼主:
没有人指点吗???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没人 自己解决发现是电源问题

网友A:
请参考如韵电子CN706/CN813L系列产品.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 自己解决发现是电源问题

因为从你电路看不出问题。MAX706是非常成熟的芯片了,极少出问题,如果是IMP706或者其他品牌的706,倒是会怀疑芯片问题,比如烽火的PON,曾禁用某品牌的706,就是芯片出问题,他们要求合作方只能用MAX706或者SGM706。

网友C(2016-06-27):
引用 楼主:
没人 自己解决发现是电源问题

电源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