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F28335的SCI地址位通讯模式配置

楼主(2015-04-20):
请问大家有没有谁用过地址位通讯模式的,看网上的例程都是空闲线模式的,地址位模式在代码里到底应该怎么配置啊?

我问的是具体发送流程和代码,谢谢各位大神

另外,我在使用28335sci与485在空闲线模式下多处理器通信时必须要在发送语句后加延时么?

貌似不加的话会出现接收错误

网友A:
需要进行一点延迟的,我的通讯就挺好的啊,和你的一样。

网友B:
是的,需要加一些延时,要不通信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进行一点延迟的,我的通讯就挺好的啊,和你的一样。

能看下您的代码么?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需要加一点点延时,这样通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加一点点延时,这样通信就好了

我的延时貌似要12ms左右,这样的数据是正确的么?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的吧

网友D(2015-05-21):
延时多少合适呢

网友E:
只要是涉及到两个设备之间的总线通讯的,都需要注意延时间隔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