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003F

楼主(2015-04-20):
新人求助!!求单片机stm8s003f3控制继电器开和关的程序

网友A:
就是IO输出高低电平而已,自己写一个啊;

网友B:
一般控制继电器最好加个mos管或者三极管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IO输出高低电平而已,自己写一个啊;

刚刚接触这个单片机,所以有一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制继电器最好加个mos管或者三极管来控制

谢谢

网友C:
根本就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D:
建议楼主找个手册做两个例子或者一个就会了,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