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烧程序

楼主(2015-04-20):
stm8s208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吧bootloader改为enabled后,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没法往下走,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桌面

楼主:
复位,重启都没有解决

楼主:
问题没找到,我把flash_load 卸载重装之后可以继续往下走,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就是串口下载成功率不高,而且下载速度慢,大批量升级程序速度太慢。

楼主:
echo还必须选Disable模式,别的模式也烧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多复位几次,通断电看看;

网友B:
这个是还没连接上你的硬件的,,没识别到你的芯片型号的。

网友C:
这个一般开始的时候很难连接成功,多尝试几遍就没啥问题了吧

楼主:
echo选择echo mode就连不上,选择disabled 就能连上,很奇怪,echo 模式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