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程的时候出现错误,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20):
是这样的,刚开始学习,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点进去看看,一般可能是包含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B:
路径不对。

网友C:
感觉是相关变量没有定义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进去看看,一般可能是包含文件的路径不对!!!

谢谢,在别人的软件可以运行的。

楼主:
谢谢,在别人的软件可以运行的。之前路径也设置过了好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相关变量没有定义引起的吧

谢谢,在别人的软件可以运行的。这个应该也不是吧。

网友D:
可能是包含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E:
一条一条的解决
估计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条一条的解决
估计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到里面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