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硬件I2C问题

楼主(2015-04-20):
小弟在做自平衡车,LPC1768的硬件I2C收发本来一直没问题,但是一接通电机驱动的马达的电源后,I2C就立马停在中断里,停止的时候各种中断状态码都有。LPC和电机是用两个独立的锂电池供电的。请路过的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在此谢过。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当马达通电时,LPC的VCC引脚都有很多毛刺,这影响I2C么?但是用同学用软件模拟I2C貌似没影响。

楼主:
发现了是电机驱动L298N对LPC造成的电压干扰,想到的解决方案是用0欧姆电阻连接在点击驱动和LPC的共地之间,但是由于没有0欧姆电阻,用1欧姆的代替,这样可以么?但是测得干扰一点改善都没有?

网友A:
建议L298N和LPC1768之间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