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3硬件仿真】

楼主(2015-04-20):
1,在网上买了一个ST-LINKV2的烧写器
2,自制的STM8S103K3的板子

引脚连接:ST-LINKV2引脚与芯片引脚连接如下
NRST-NRST(1)、GND-VDD(6)、SWIM-SWIM(26)、3V3-VSS(4)

1,板子供电正常,电源指示灯亮
2,按上述连接指示灯灭(好像是短路了)

问题:
1,请问STM8硬件仿真工具和芯片用到的引脚是哪些?
2,上述问题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求指导!

本人新接触STM8,谢谢!

网友A:
ST LINK接口,接这4根线是对的,是不是接错引脚了;

网友B:
进来看看,我也觉得应该是引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LINK接口,接这4根线是对的,是不是接错引脚了;

我是按照这个芯片引脚接的线呀!

网友C:
VDD应该是电源吧,VSS接地。

网友D: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

仿真可以用IAR STVD都可以的。。

另外测量一下swim的4个引脚电压  分别对应VDD, SWIM, GND, NRST。

VDD是单片机供电电压 GND是地。。 不对应的吧。

网友:
你的问题在数据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统一回复:问题解决了,是引脚接错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应该是电源吧,VSS接地。

是的了,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