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我用PA.4,PA.5,PA.6采集开关量,都有上拉电阻,GPIO设置为输入上拉模式或者输入浮空模式,不接外部开关量的时候,这几个IO口采集到的应该是高电平,但是经常出现采集到低电平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确是低电平。我用刀型电烙铁重新热一热这几个管脚,能够好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又不定期出错。我是这样分析的:可以排除焊接的问题。因为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时,即使悬空,也应该采集到时高电平。至于为什么这样呢?请知道的不妨说说。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问题,也可能是程序配置错误,也可能是芯片损坏,还可能是其它还没有想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问题,也可能是程序配置错误,也可能是芯片损坏,还可能是其它还没有想到的问题。 ...

你说的这些都检查过。而且芯片也换过。要不就是芯片质量不过硬?现在想来也后悔用这款芯片。

网友B:
会不会是其它地方把电平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都检查过。而且芯片也换过。要不就是芯片质量不过硬?现在想来也后悔用这款芯片。 ...

哈哈,碰到这么一点困难就后悔了,你的神经不会这么脆弱吧?

另一方面,要说“芯片质量不过硬”也要有真凭实据呀,不能只凭猜测就下结论吧。

网友A:
是的,最好仔细查下自己的电路,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一般芯片很少会有问题

网友B:
我正在调stm32f103,很顺利,暂时没发现问题。

你外接的上拉电阻是多少k?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路绝对没问题。就三根线。上拉电阻10K,5.1K都试过。我觉得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这几个IO的电压不是很好。有的1.2V,有的2.6V。正常情况应该是3.3V。

楼主:
昨天下班时还好好的,今天上班又不行了,刚才用烙铁点了一下这几个管脚,又正常了,而且电压时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下班时还好好的,今天上班又不行了,刚才用烙铁点了一下这几个管脚,又正常了,而且电压时3.3V。 ...

   奇怪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确实是没法解释,不过很多原因源于我们对芯片和编译器的了解,从自身找找原因,我觉得更实际些,没有十全十美东东西,只有合适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路绝对没问题。就三根线。上拉电阻10K,5.1K都试过。我觉得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这几个IO ...

楼主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你能否使用示波器去检测你的引脚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你能否使用示波器去检测你的引脚看看是什么情况。 ...

      编译器的问题遇到过,主要是字节的定义问题。示波器也看过,没有毛刺之类的东西。正常跟不正常的区别只是电压的不同。

楼主:
   我这个问题只是GPIO读的问题。想想也不会牵扯太多东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正常时,用烙铁热一热这几个管脚就又正常了。即使这几个管脚悬空,我设置它们是上拉输入模式,读出的也应该是高电平

楼主:
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正常后,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这个现象不好解释。这个芯片的稳定性让我很是担心。

网友A:
PA.4,PA.5,PA.6这几个口是spi口,你spi是关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4,PA.5,PA.6这几个口是spi口,你spi是关掉的吗?

我查了查源程序,SPI是关掉的。

网友B:
你设置的是通用输入,还是复用输入?

另外,内部的上拉电阻是弱上拉,如果管教虚焊,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B:
应该不难查,可以用排除法:把MCU拿掉,用上拉电阻来模拟,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从而确定是不是MCU的问题。

楼主:
这个试过,把管脚翘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到现在还表现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把管脚翘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今天早上用烙铁热了热这几个管脚,到现在还表现正常 ...

接下来可以检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可以一直拉低复位引脚,这样STM32就处于浮空状态,然后再用上拉电阻来模拟MCU来测试。

楼主:
今天早上开机正常。直到现在,开始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开机正常。直到现在,开始出现问题了。

出问题的管脚电压1.3V

楼主:
引用 楼主:
出问题的管脚电压1.3V

  用烙铁热一热出问题的管脚,又正常了。我倒是希望是虚焊引起的。来来回回就这几个管脚出问题,感觉又不太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烙铁热一热出问题的管脚,又正常了。我倒是希望是虚焊引起的。来来回回就这几个管脚出问题,感觉又不 ...

最好贴个电路图,再贴个板子的照片。

楼主:
电路图太简单不过了。一个IO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程序每隔10秒读一次IO口的电平。到目前为止只有PA6出现问题。PA5,PA4从前天以来就没有出现问题。我打算不用PA6,用CPU富余的PC13代替。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问题。明天打算去正规的代理商再买几片试一下。

楼主:
发现读写STH71的IO也出现相同的问题。也是用烙铁点一点就好了。周一到周日,这个IO也没出现问题。第一个CPU,这个IO好像也是在四天左右才出现问题。

网友B:
STH71是什么芯片?

网友B:
  遇到这类问题是很头疼,最近在调MPC5554,仿真器始终连不上,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H71是什么芯片?

  是SHT71,是数字温湿度模块。伪IIC接口。

楼主:
刚才看了看资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GPIO的功能如何设置?2,GPIO的复用功能如何关闭?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看资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GPIO的功能如何设置?2,GPIO的复用功能如何关闭?谢谢 ...

奇怪,楼主如果不知道如何设置GPIO的功能,那么你在楼主位的那个试验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楼主如果不知道如何设置GPIO的功能,那么你在楼主位的那个试验是怎么做的? ...

芯片复位后,GPIO默认为IO功能。我担心GPIO的复用功能是否也开启了。资料里说是复用功能未开启。前面有人提到复用功能的影响,特意关注了一下。

楼主:
还有串口的设置,也没有特意配置GPIO为串口功能,只是在stm32f10x_conf.h文件里#define _USART
#define _USART1 #define _USART2 #define _USART3。这款芯片跟以前用到的DSP,ARM有点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复位后,GPIO默认为IO功能。我担心GPIO的复用功能是否也开启了。资料里说是复用功能未开启。前面有人 ...

STM32的GPIO共有8种模式,可以通过编程选择:
  1. 浮空输入
  2. 带上拉输入
  3. 带下拉输入
  4. 模拟输入
  5. 开漏输出
   6. 推挽输出
  7.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8.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模式7和模式8需根据具体的复用功能决定。

只要不选择模式7和模式8,就关闭了GPIO端口的复用输出功能。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复用功能的影响就没有了。
出问题时,IO的电平都是1.2V到1.4V之间,处于0,1之间。
而且都是在常温老化后出现问题。正常时都是3.3V。是否,
CPU内部的下拉电阻处于半击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复用功能的影响就没有了。
出问题时,IO的电平都是1.2V到1.4V之间,处于0,1之间。
而且都 ...

提到常温老化的概念,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如果你怀疑芯片内部经过常温老化而损坏,可以通过购买渠道送回ST做失效分析,以确认引脚是否损坏。

网友D:
我有个应用PA4为DAC,配置为模拟输入,PA5为输出,PA6、PA7为输入,外部上拉,正常,103RBT6,芯片的问题可能性不大,考虑你板子上是不是助焊剂之类的漏电比较严重,芯片出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要是有这种问题早就大范围爆发了

网友D:
LZ可以用更小的上拉电阻试试,比如1K或者几百欧,如果电平正常了,那可能是有漏电的地方或者引脚的输入阻抗有点低,造成分压后电压有点低

网友E:
连MCU如何初始化还迷糊的工程师你说这MCU有多么不可靠实在可信度太低了。。。。。。。

网友F:
用上拉电阻来模拟,不错的选择

网友G:
肯定是初始化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