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byte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5-04-20):
(RegName = (byte)(val))
这个语句中byte的用途,强制性转换吗?这句语句的功能能否说一下。
  setReg8(MMCCTL1, 0x01U);

PS:度娘之后,网友都说byte = unsigned char,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A:
建议你按照C99的标准来做
#include <stdint.h>
用uint8_t代替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按照C99的标准来做
#include
用uint8_t代替byte

没明白,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B:
8位的   现在很多人都用uint8_t,uint16_t,uint32_t来做定义

网友B:
stdint.h  你看看这个头文件里面的内容吧

网友C:
是强制转换,防止某些编译器警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位的   现在很多人都用uint8_t,uint16_t,uint32_t来做定义

因为不同编译器类型位宽不一样,比如int在8位单片机编译器里面位宽16,在32位机里面位宽32,经常懵,有了stdint.h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还用过一个奇葩的编译器unsigned char位宽16,无奖竞猜看看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同编译器类型位宽不一样,比如int在8位单片机编译器里面位宽16,在32位机里面位宽32,经常懵,有了 ...

这个- -是什么16位的芯片?还是宽字符平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 -是什么16位的芯片?还是宽字符平台?

不是宽字符,而是从汇编上就不支持8位数的操作,也可算单片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宽字符,而是从汇编上就不支持8位数的操作,也可算单片机吧。

那写编译器的人很无奈啊……

网友D:
把value的值强制转换成8位,应该是如果超过8位,就对前面的去掉,不足8位,就是前面补0

网友E:
这是我用的编译器对byte的定义,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网友F:
你RegName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