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60用cw10.3下载后无法在线调试。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4-20):
出现了一段,,,不知道什么东西。求大神解答!!!!
/*
*    kinetis_sysinit.c - Default init routines for P2
*                                     Kinetis ARM systems
*    Copyright �2012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kinetis_sysinit.h"
#include "derivative.h"

/**
**===========================================================================
**  External declarations
**===========================================================================
*/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xtern uint32_t __vector_table[];
extern unsigned long _estack;
extern void __thumb_startup(void);
extern void pit1_isr(void);
#if __cplusplus
}
#endif

/**
**===========================================================================
**  De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Default_Handler()
{
        __asm("bkpt");
}

/**
**===========================================================================
**  Reset handler
**===========================================================================
*/
void __init_hardware()
{
        SCB_VTOR = (uint32_t)__vector_table; /* Set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position */
        /*
                Disable the Watchdog because it may reset the core before entering main().
                There are 2 unlock words which shall be provided in sequence before
                accessing the control register.
        */
        WDOG_UNLOCK = KINETIS_WDOG_UNLOCK_SEQ_1;
        WDOG_UNLOCK = KINETIS_WDOG_UNLOCK_SEQ_2;
        WDOG_STCTRLH = KINETIS_WDOG_DISABLED_CTRL;
}

/* Weak definitions of handlers point to Default_Handler if not implemented */
void NMI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HardFault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MemManage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BusFault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UsageFault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SVC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DebugMonitor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PendSV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void SysTick_Handler()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void (* const InterruptVector[])() __attribute__ ((section(".vectortable"))) = {
    /* Processor exceptions */
    (void(*)(void)) &_estack,
    __thumb_startup,
    NMI_Handler,
    HardFault_Handler,
    MemManage_Handler,
    BusFault_Handler,
    UsageFault_Handler,
    0,
    0,
    0,
    0,
    SVC_Handler,
    DebugMonitor_Handler,
    0,
    PendSV_Handler,
    SysTick_Handler,

    /* Interrupts */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PIT0
    pit1_isr,          //PIT1
    Default_Handler,   //PIT2
    Default_Handler,   //PIT3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网友A:
楼主不要光贴代码,你要把你代码功能以及不能下载的图片发些出来,这样才好帮你解答。
你编译是否有问题?还有K60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另外,建议你把CW更新为最新的CW10.6,你的10.3版本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