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锂电池组的保护器设计讨论

楼主(2015-04-20):
   关于锂电池组的,现在我们用的都比较多的,,最经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组电源的,还有很多手持设备的。。关于锂电池组的保护设计的很重要的,我们用锂电池组的同时,若了解其保护性设计的,就能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这些电池组的,,所以在这里我分享下关于锂电池组的保护设计器的相关资料的,大家也参与讨论的啊。。

楼主:
    系统总体方案是系 统工 作时 ,电池 组通 过 充放 电回路进 行充放 电, 同时 电压检 测电路、温度检测 电路、电流检测电路将取样的信号输入给单片机的A D 转换器 ,处理器读取转换结果后 根据 系统 预设 的参 数进 行各类判 断, 以决 定 是否 启动 相应的保护措施。

楼主:
主要保护类型有:
(1) 根据单体 电压最 大值和最小值决定是否进行过充和过放保护,以及对过充和过放保护的恢复。
(2) 根据电流大小决定是否进行过流保护。
(3) 硬件短路保护,一旦出现短路情况,该电路会产生中断信号给单片机,从而启动短路保护,切断主 回路 。

楼主:
这个整体的设计资料的,见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保护类型有:
(1) 根据单体 电压最 大值和最小值决定是否进行过充和过放保护,以及对过充和过放保护的 ...

这个保护设计的主要功能也是这的,做好了就可以。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单片机系统是用外挂电源供电吗?还是用同一个电源?还有这个保护用的是什么元件呀?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