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166A的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5-04-20):
代码选项中:使能看门狗,禁止掉电模式下看门狗
但是,程序在进入掉地模式时,程序还是会看门狗复位,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 請確認WDT 是否為執行 Power_Down 指令后立即出現看門狗復位, 還是, 系統進入Power_Down 后要等 8 ~ 10秒才看門狗復位. 如果是第一種, 則說明可能是 "餵狗" 時間和 "Power_Down" 執行時序沒有配合好. 可以調整指令,或插入 NOP 等. 如果真是第二種現象, 建議再次確認 "代碼選項". 因為, 這種故障,顯然是 IC 問題哦?!

网友B:
没用过这款MCU,坐等大神答案,其它可加Q交流:792253905     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