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四轴 MPU6050在PCB的摆放位置及几点困惑

楼主(2015-04-21):
D:\四轴.bmp  如上图:
1. MPU6050放在板子的左边且放在背面,电机朝上,MPU6050需要放在板子中心位置吗?
2.目前主要参考了匿名的代码, 电机PWM的控制如下
   Motor1 = thr - roll            - yaw;
  Motor2 = thr           - pitch + yaw;
  Motor3 = thr + roll            - yaw;
  Motor4 = thr           + pitch + yaw;
以上公式是否正确,基于MPU6050在板子的位置,用以上公式控制是否有问题?
3.目前固定M2,M4电机,使M1,M3摆动,利用上面的公式无法回到平衡位置,不知道是不是PID的参数没设置好.
3.YAW没有校正,一直存在漂移,公式能否去掉YAW这一项。
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A:
1.你可以观察一下别人做的,很多也没有在中心位置。
2.你这个方程不完整。你先要搞明白这个方程式是怎么得来的。另外四轴水平放在手中,在不加PID的情况下,前后左右倾斜,看电机输出是否正确,如往左倾,电机会旋转产生反抗左倾的力。正常则说明方程正确。
3.PID需要慢慢来调整,先确保其它部分没问题了,再来调PID。
4.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