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RS485相关

楼主(2015-04-21):
现像:
用SP3485  ,A 1K 上拉,B 1K下拉,pi配电阻470, 线长300米,波特率115200,挂20个设备时,波型正常,A0~2V,B 0~2V,A,B波型反向,(A-B)电压差值为-2~ +2V,通讯正常;
挂30个时,A波型 2~1V , B波型0~1V,反向,(A-B)电压差值0 0~1V ,已不满足RS485电气要求,通讯中断。
问: 挂30个时,为什么A的电平下不来,B的电位上不去?

网友A:
为何:pi配电阻470  ?

楼主:
这个配电阻关系不是很大的吧

网友B:
看下手册,这个芯片带载能力。

楼主:
说说可以带32个的,不知为何?

网友C:
带32个是指波特率9600的吧?

网友D:
A 1K 上拉,B 1K下拉,

20个1K并联是50欧姆,30个1K并联是33欧姆,IC的驱动负载太大了。

上拉下拉都改成100K或10K,就没问题了。

网友:
波特率太高了呀,低一点试试看,还有是不是自收发的,自收发会钳电压幅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