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TI经典MBUS主站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5-04-21):
这个主站电路发送的时候会将发送的数据回传给RS232,有什么方法解决么?电路图见附件。另外发送模块的TX2从哪里来的?谢谢。

网友A:
是的, M-BUS 的总线使用单对双绞线半双工传输数据, 接收端能够收到本节点发送出去的数据.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用软件去除.  因为软件是知道发了数据的.
硬件上, 可以用 TXD 信号去禁止 RXD 输入, 逻辑真值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M-BUS 的总线使用单对双绞线半双工传输数据, 接收端能够收到本节点发送出去的数据.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 ...

我准备用下降沿触发的延时电路使TXD有效期间RXD被禁止,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延时时间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如果用这办法, 那么延时世界是个讨厌的问题, 1个位时间, 还是 8 个位时间, 都不合适.
所以这办法不行
可以考虑当 TXD 为低电平时, RXD 只能接收到高电平 (用逻辑门就能实现).
或者增加一个 IO 口, 在 TXD 输出的时候, 对 RXD 信号禁止低电平输入.

网友B:
用逻辑门电路。

网友C(2015-05-26):
我们有一个MBUS项目,有兴趣吗?QQ:2354394275

网友D:
MBUS是什么啊,新手,不要笑我啊

网友E(2019-01-10):
用IO做收发控制比较,或者参考收发自动控制485设计电路

网友F(2019-12-16):
请问这个能带多少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