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TIB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我是在Ubuntu 14.04实体机上编译。
错误log如下: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user/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e --allmatches --nodep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kobs-ng 2>/dev/null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user/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prefix / --ignorearch -ivh --force --excludedoc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home/user/ltib/rpm/RPMS/arm/kobs-ng-3.0.35-4.1.0.arm.rpm
error: failed to stat /run/user/1000/gvfs: Permission denied
Preparing...                ########################################### [100%]
   1:kobs-ng                ########################################### [100%]

Processing: fsl-alsa-plugins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No network download connection available

Can't get: fsl-alsa-plugins-1.0.25.tar.gz at ./ltib line 802.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Mon Apr 20 18:34:26 2015
Ended:   Mon Apr 20 18:38:05 2015
Elapsed: 219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fsl-alsa-plugin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根据上面的Log提示,我用sudo 运行.
log如下:
user@user-Title:~/ltib$ sudo ./ltib
[sudo] password for user:

You should not be root when running ltib, 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 ?  y|N

y

Processing platform: Freescale iMX6x Based Boards
===================================================
using config/platform/imx/.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u-boot-v2009.08
=============================

Processing: kernel-3.0.35
===========================

Processing: skell
===================

Processing: base_libs
=======================

Processing: busybox
=====================

Processing: libtermcap
========================

Processing: bash
==================

Processing: zlib
==================

Processing: iproute
=====================

Processing: hotplug
=====================

Processing: glib2
===================

Processing: alsa-lib
======================

Processing: libxml2
=====================

Processing: udev
==================

Processing: liboil
====================

Processing: gstreamer-core
============================

Processing: gst-plugins-base
==============================

Processing: gst-plugins-good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checking if sources have been updated: no

Processing: firmware-imx
==========================

Processing: imx-lib
=====================

Processing: imx-vpu-lib
=========================

Processing: imx-test
======================

Processing: kobs-ng
=====================

Processing: fsl-alsa-plugins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OK GPP:

Try fsl-alsa-plugins-1.0.25.tar.gz.md5 from the GPP
【http】://bitshrine.org/gpp/fsl-alsa-plugins-1.0.25.tar.gz.md5:
18:40:32 ERROR 404: Not Found.
Try fsl-alsa-plugins-1.0.25.tar.gz from the GPP
【http】://bitshrine.org/gpp/fsl-alsa-plugins-1.0.25.tar.gz:
18:40:33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fsl-alsa-plugins-1.0.25.tar.gz at ./ltib line 802.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Mon Apr 20 18:39:53 2015
Ended:   Mon Apr 20 18:40:33 2015
Elapsed: 40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fsl-alsa-plugin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从Log上提示没有fsl-alsa-plugins-1.0.25.tar.gz,可是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源。
是不是我packages安装不全?
麻烦帮个忙!

网友A:
网速不行吗,提示有的文件get不到啊。

楼主:
网速不影响吧,我可以正常下载其他资料.
可能是bitshrine.org网络访问不了,需要代理服务器吧!目前还没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速不影响吧,我可以正常下载其他资料.
可能是bitshrine.org网络访问不了,需要代理服务器吧!目前还没尝试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这里是要编译视频编解码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速不影响吧,我可以正常下载其他资料.
可能是bitshrine.org网络访问不了,需要代理服务器吧!目前还没尝试 ...

你这里不是网络问题,应该是缺少package。

网友C:
内置视频处理单元(VPU),支持多种格式的全双工视频影像处理,不占CPU资源。
三个硬件加速图形处理单元(GPU):支持3D,2D图形加速和矢量加速(Open VG)。
两个独立的影像处理单元(IPU):连接摄像头和显示通路以及相关的处理,同步和控制。
强大的显示接口桥:提供IPU到各种数字显示接口的桥接作用,如RGB,LVDS,HDMI,MIPI/DSI

网友B:
楼主,在的吗?请问你这里是编译的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imx6q 四核的
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的吗?请问你这里是编译的哪个版本的BSP呢?

imx6q 四核的
实体机环境,Ubuntu 14.04 32位
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视频处理单元(VPU),支持多种格式的全双工视频影像处理,不占CPU资源。
三个硬件加速图形处理单元(G ...

很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

Processing: elftosb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OK GPP:

Try elftosb-3.0.35-4.1.0.tar.gz from the GPP
13:55:44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elftosb-3.0.35-4.1.0.tar.gz at ./ltib line 802.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网友E:
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个包,放到某个位置,具体位置忘了......好像是/var/tmp怎么着.....真忘了......

网友F(2016-02-25):
https:
//
"community.    freescale.    com"
/thread/305359"

网友G(2016-04-01):
将ltib安装的源码包下面目录pkgs下的你缺少的包拷贝到/opt/freescale/pk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