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 在ubuntu下用dd命令烧写u-boot总是失败

楼主(2015-04-21):
我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Q smart device的开发板,按照BSP User Guide Freescale i.MX6x SABRE Smart Devices中的方法烧写u-boot,总是烧不进去。就是插到开发板上,上电后,串口没有输出。

楼主:
使用的命令$ sudo dd if=ipl-mx6q-sabresmart.bin of=/dev/sdd bs=512 seek=2 skip=2 conv=sync

网友A:
楼主一次都没烧成功呢?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好复杂啊。

楼主:
我只是想把u-boot下载到SD卡中,不是linux系统,依然很感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可能是我SD卡的问题,换了个新的就好了,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