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干扰问题(可能是光耦、电源问题)

楼主(2015-04-21):
问题:现场有一处变频泵,通过电磁辐射使对附近的传感器信号受到干扰,严重时使采集板无法得到正确数字信号,或使采集系统紊乱。变频器关掉后,一切正常。注意,给弱电系统供电的开关电源输入220V取自380中的一相,电源不是很干净。
当时在现场时,没带示波器,也无法判断究竟是电源问题还是变频辐射问题。不过我自己在实验室用仪器模拟了曲脉冲+电辐射环境,单独曲脉冲干扰下,示波器显示信号线出现大量毛刺,但是不影响接收,单独电辐射对其影响更小,两者叠加的话,也是在能接收范围之内。
采集板的输入电路采用光耦隔离,给单片机B,光耦如下图: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在采集板上改进,因为采集的信号是khz级的,而毛刺属于更高频,光耦能不能有选择的通过数字信号呢?光耦的外围电路做什么要求?另外就是电源的纯净,还请大神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用屏蔽线,适当的去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屏蔽线,适当的去抖

请教一下,去抖这块加在哪儿比较好?用芯片还是RC呢?

网友A:
用电容,光耦前或者光耦后,用103或104的电容,一般的plc手册上都有,程序也看看能去抖不

网友B:
换用线性电源试试结果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入测加滤波器

网友D:
用高速的光耦试试,

网友D:
像TLP251 这样高速的光耦,

网友E:
同意6楼的说法,先在电源输入侧加滤波器试试。

网友F:
滤波器啊,磁珠啊,试试呗。其实主要是mark

网友G:
谈几点建议:
为了减少变频器的通过输入输出线的传导干扰,可采取以下措施
1、直流12V电源输入端加共模滤波器(共模扼流圈)参考型号 村田的 DLW5BXXXX
2、信号采集板信号输入端采用信号线用的共模滤波器(共模扼流圈)参考型号 EPCOS b82793s0513n201
3、请确保信号采集板的信号地和金属机壳(如果是塑料机壳请加金属背板)低阻抗直接搭接,金属机壳可靠接PE,这给EMI一个低阻抗泄放的通道。如果机壳有耐压需要,可用电容搭接。

PIC 单片机和信号采集板用什么方式通信?如果不能解决 采用高速光耦试试 6N137

网友H:
如果符号标识没错的话,光耦前后共地,要光耦还有啥用?

网友I:
加滤波和电源隔离!

网友J:
从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看,解决方法是屏蔽或与干扰源保持距离,隔离信号,加滤波元件。
同12楼,电源和地都连着怎么隔离?我觉得先保证信号和电源隔离在考虑其他。
你这个问题空间干扰可能影响更大一些。把这两部分用金属充分屏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看,解决方法是屏蔽或与干扰源保持距离,隔离信号,加滤波元件。
同12楼,电源和地都 ...

坛友你好,我在实验室和现场分析得到的结论也是空间干扰,也试过磁环等滤波、重新布屏蔽线,但是现场环境比我想象中还恶劣。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你和12L提到的光耦,“电源和地都连着怎么隔离”,请问我图中的这块电路有什么问题吗?还望指教,多谢顶帖

网友G:
光耦隔离要电源和地都隔离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谈几点建议:
为了减少变频器的通过输入输出线的传导干扰,可采取以下措施
1、直流12V电源输入端加共模滤波 ...

你好,我准备试试您给的前两条建议,但是采集板与外壳共地,我暂时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有您说的“光耦隔离要电源和地都隔离才可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光耦电路研究不是很深,照着别的电路改接的,能否给画个简图给我看看呢,谢了。另外,我的传感器信号线是单线自定义协议传送的信号,频率在1khz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准备试试您给的前两条建议,但是采集板与外壳共地,我暂时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有您说的“ ...

采集板信号地和外壳共地,外壳要确保接地良好,也即是接PE线良好。

先前没有仔细看,你的光耦电路等于零,光耦的两侧的电源和地 要分别属于两组电源,可用DC_DC电源隔离模块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集板信号地和外壳共地,外壳要确保接地良好,也即是接PE线良好。

先前没有仔细看,你的光耦电路等于零 ...

那请问下,光耦前后两段用两个GND,且GND1和GND2用0欧电阻连接,那采集板的单片机系统究竟是属于哪个GND呢?电源也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光耦前后两段用两个GND,且GND1和GND2用0欧电阻连接,那采集板的单片机系统究竟是属于哪个GND ...

不要用0欧电阻连接,两个地分别属于两个电源,两个隔离的电源。网上搜索下光耦的知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光耦前后两段用两个GND,且GND1和GND2用0欧电阻连接,那采集板的单片机系统究竟是属于哪个GND ...

光耦隔离的话,前后级的电源要分别供电才行的。如图,两个5V和地必须要完全分开,独立供电。
你信号线和电源线都做了隔离之后,如果不行,可以将远端检测设备进行金属屏蔽,如果还不行,尝试一下对远端设备单独供电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