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技术问题

楼主:
上面这幅电路图请大神为我指点迷津,我看不出电路电压和电流的走向,而且为什么说“B点的直流电压在某瞬间可以超过+V”?

网友A(2015-04-21):
为什么说“B点的直流电压在某瞬间可以超过+V”?

静态(无输入输出信号)时C1下端电位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而C1上端电位(B点)接近电源电压。
有输入信号时,正半周期C1下端电位上升,当然B点电位也上升。于是B点电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