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电源DCDC模块

楼主(2015-04-21):
你好,想问问我将DCDC(24V产生+-15V模块)的输出端GND,分别接到输入端24V正或者负端。请问这会影响电源本身吗?通过实际使用发现,电压输出没问题。但是发现整体电路刚干扰能力不好了。请问是否因为这种接法影响了电路本身。

网友A:
先把错别字改了。

网友B:
你好,这种接法就是把隔离电源当非隔离使用,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只会降低电源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D(2015-05-28):
这种就是把隔离性能给去掉了,整体电源的抗干扰性就衰弱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