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2015-04-20 STM32F407 FreeRTOS+SD+FatFS调试小结

楼主(2015-04-21):
前言:ST官方提供的STM32Cube大大减轻了开发的难度,不过bug还是有的。写下此文的目的一是感谢ST提供的开发包,二是为了提出自己发现问题期待改进,三是交流共同提高。时间有限,写得比较简略。
版本:CubeMX 4.7 + STM32Cube_FW_F4_V1.5.0生成的代码

配置:FreeRTOS + FatFS(SD卡) + FwIP + USB HID,其中FwIP和HID只做了初始化未使用。

本文主要记录要点和bug解决方案。要点:
1.STACK和HEAP大小
2.FatFS差一步f_mount()
3.多线程环境下读SD出现RX_OVERRUN Bug。
4.SD的DMA和中断相关设置
5.SDDMA中断服务程序中死锁的bug。
6读写性能
7疑问

1.用了文件系统STACK/HEAP和线程的STACK都要加大,否则会出溢出导致HardFault中断或其它奇怪的问题。具体要多大STACK待测,先弄大点。

2.FatFS+SD的使用:SD卡驱动已经跟一个盘绑定了,就差一步f_mount()就可以用了。基本的f_open,f_read, f_write例子很多不详叙。

3.Bug:反复读SD卡里的一个文件(360k大小)测试发现出错率很高(40%-60%,错了一定数量就一直是出错了)。关掉FwIP的线程就好很多(出错率0.1%-0.2%)。
最后发现SD_Read()调用的BSP_SD_ReadBlocks在多线程环境上会导致SD_RX_OVERRUN错误,需要将读写都改成DMA。

4 DMA设置:

中断设置:要开SDIO中断,缺省没开。

5死锁的bug:SD_DMA_RxCplt()一直在死等 while(hsd->SdTransferCplt == 0)
死锁原因:DMA的完成中断里死等SD完成的信号。此信号在SD中断里清除,而SD的中断跟DMA中断是同一优先级,无法抢占。
解决办法:
SD_DMA_RxCplt()里去掉 while(hsd->SdTransferCplt == 0)
SD_DMA_TxCplt()里去掉while(hsd->SdTransferCplt ==0)
为这点事调整中断优先级没必要。而且在中断里死等另一个信号这种写法本来就不可取。

6. 读写性能(主频168M,SD时钟48M分频到24M)
读速度测试,文件大小368,011,FreeRTOS无其它线程,DMA
  一次读大小

  测试次数

  平均时间(ms)

  最大时间

  平均速度

  1,128,868

  1,840,055

  3,041,413

读写速度测试,文件大小368,011,FreeRTOS无其它线程,DMA
  一次读写大小

  测试次数

  平均时间(ms)

  最小时间

  最大时间

  平均速度

  未测

  393,384

  449,892

  625,870

  954,633

看着最大时间和平均时间都有些高,实际JScope采集到的波形是这样的:(512第二次)

对比用USB读卡器在PC上测的结果:
读的速度512好一些,1024差一点,2k差了近25%。
写的速度差得太多。

7.疑问
1)DMA完成后 NDRT=FF7F或FF80,负数?但比较读写完生成的文件内容是对的。
2)SD 接收有128字节的FIFO,怎么这么容易就OVERRUN了?
3)SD读写的瓶颈在哪里?

网友A: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总结分享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一下末尾的疑问吗?自己一个人折腾很费劲,期待能有人讨论。
刚调完了USB HID 鼠标部分,HAL里也有bug。。。。
文档还没写完,稍后再上传。

网友B:
图怎么出不来?

楼主:
出了点问题,重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待 楼主: 是否 给出 工程文件 呢?

请楼主:去掉 FreeRTOS 保留其余的部分!

HAL是开源的,我做的修改也开源出来。没时间对项目做裁减发布出来。想做些开源的项目,暂时没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源链接:
https://git.oschina.net/dingtu/STM32Cube_FW_F4_BugFix
https://github.com/skywolf/STM32C ...

关注了群主的工程

网友E:
学习一下,标记一下

网友F(2015-07-21):
和楼主同样问题啊,我是刚开始不开任务调试,初始化之后进行FATFS操作,不能DMA中断,DMA WRITE之后的CHECK 不过,总是WHILE,开任务后,DMA进去了,也是和你一样等SDIO中断的置标志位,

但是我的中数据优先级已经是SDIO高于DMA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进不去SDIO中断,我的也是用的cube软件,唉!这种软件是好用,但是出了问题不好调啊,不知道他在哪里作什么不知道的设置

网友F:
LZ  操作之后确定进入了SDIO中断了,求支援

网友G(2015-10-11):
楼主,我在cube中用spi flash做,可是mount不成功,每次返回13

网友H:
CubeMX FreeRTOS FatFS(SD卡)  FwIP  USB HID

网友I(2016-03-23):
楼主,你github的个人网页是如何制作的?可以指导一下么?

网友J: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吧
我调试STM32F746,和LZ位一样的现象
设置成DMA模式,不用FREERTOS能正确运行,但是一创建TASK,即使不运行,也是出错

网友K:
我现在用的STM32F207,使用cuemx,SDIO开了DMA,不知道为什么工程里面没使用DMA读写。我自己在usb接口那里用了DMA,SD中断优先级高于DMA,然后传输文件的时候卡一下,卡一下,速度200-300K...

网友(2017-03-01):
谢谢楼主,看了你的才知道我根本就没打开dma功能

网友L(2017-08-24):
谢谢楼主的分享,帮了大忙!!!!

网友M(2018-02-23):
多谢楼主分享,学海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