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产生方波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21):
这是产生锯齿波/阶梯波吧?

网友A:
哦。。。。后面是个比较器,嗯是方波。

网友A:
那书写的是“三角波发生器”,其实是“锯齿波发生器”

网友A:
其实最前面的电容上的电压就是三角波,把比较器接到那里就可以得到PWM波了。。。。。。

网友B:
比较器,方波;前面,阶梯波;

网友C:
163是个计数器,Q0~Q3接的电阻网络形成了4-bit DAC,输出是16个CLK周期的阶梯波(近似锯齿波),再经过两级运放放大,比较器整形后形成PWM输出。

网友D:
楼主  你搞懂比较器的工作原理了,就知道方波是怎么产生的了

网友D:
再给你一个图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63是个计数器,Q0~Q3接的电阻网络形成了4-bit DAC,输出是16个CLK周期的阶梯波(近似锯齿波),再经过两级 ...

感觉还是挺巧妙的,那能用几个164级联当DAC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