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脉冲计数功能请教

楼主(2015-04-21):
我现在需要对一个频率不固定的进行计数,每达到一个固定值时产生中断。我看到的都是对这样的脉冲信号进行测量的例程,而没有我需要的。

请问这样的方式叫什么?怎么找到类似的例程?

非常感谢!

网友A:
先用外部中断对脉冲技术,计数到达指定值再产生一个软件中断,这样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外部中断对脉冲技术,计数到达指定值再产生一个软件中断,这样应该可以吧 ...

可以,现在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产生的中断太多,系统的CPU利用率不是很高,对于不需要产生中断的脉冲希望只是计数就可以了,计数到达到一定值后再产生一个中断,这期间CPU可以处理其它任务。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现在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产生的中断太多,系统的CPU利用率不是很高,对于不需要产生中断的脉冲希 ...

那就把外部中断改成用定时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外部中断改成用定时器计数

是,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例程,你有中方面的例程可以提供吗?谢谢!

网友A:
我这边有以前在F103上写的一段代码,你参考一下
void Timer_ExtTrigger(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TIM1_ET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1,TIM_ExtTRGPSC_DIV4,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0x0 ); //外部时钟模式2,4分频,上升沿,不过滤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TIM_TS_ETRF);        //触发源为ETR

        TIM_Cmd(TIM1, ENABLE);
}

这段代码时间比较久了,当时也没仔细研究,可能有些小问题,思路就是把脉冲接在TIM1的ETR管脚上,TIM1设置成外部时钟模式2,触发源为ETR,然后读TIM1的计数寄存器就行,上面的程序用了4分频,你可以不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以前在F103上写的一段代码,你参考一下
void Timer_ExtTrigger(void)
{

好的,非常感谢!!必须是ETR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以前在F103上写的一段代码,你参考一下
void Timer_ExtTrigger(void)
{

谢谢,我的硬件电路不支持这样的,ETR引脚被占用了,需要的引脚只有普通的通道而没有ETR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硬件电路不支持这样的,ETR引脚被占用了,需要的引脚只有普通的通道而没有ETR功能。非常感谢! ...

那你研究一下定时器的外部时钟模式1吧,看文档似乎可以,但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研究一下定时器的外部时钟模式1吧,看文档似乎可以,但我没用过

好的,有个外部时钟1和2模式,我看下区别,谢谢!!

网友B:
用外部定时器技术啊;

网友C:
你可以计算固定值的倒数即脉冲周期,定时器可以测量实际脉冲周期。

网友:
这是我用记数PWM波的方法:用定时器同步方式,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器。

网友D:
用定时器捕获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器捕获不行么?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采用的定时器计时解决的。输入捕获和我的问题还是有些差别的,当然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定时器技术啊;

我想用,没有找到合适的例程学习,专研的有些费时间来不及了,你有这方面的例程可以提供吗?非常感谢!

网友E:
这个费不了多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