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差分运放输出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2015-04-21):
如附件图示,请教此差分运放输出开关电路工作原理?特别是NPN三极管部分。

网友A:
我敢确定这个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敢确定这个图是错的

经验证  实际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画射极电阻接地,作用和左侧V1一样的。

但实际电路工作正常,这个是正式产品给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验证  实际可行

这种反人类的电路也能可行?

网友C:
说说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是什么吧···

这部分电路完整不?

楼主(2015-05-28):
引用 网友B:
终究三极答还是被当成开关的,前提是负半周电压要比基极少个0.7伏特,而且VOUT+及VOUT-必须是交变的。 ...

VOUT+  VOUT-是差分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