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热制冷方案

楼主(2015-04-21):
我想对一个密封的腔体空间温度加热到大约95度,并能通过制冷降温到35度,腔体边长大约80mm(空间不是很大),制热和制冷的时间想越快越好,请教大侠有什么好的制热制冷方案吗

网友A:
半导体制冷器(TEC),可制冷也可以制热,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制热和制冷的时间想越快越好”

要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热和制冷的时间想越快越好”

要多快?

五分钟左右

网友B:
如果要几分钟达到设定温度,半导体制冷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恩,是的,我在网上看了下帕尔贴器件可能适合,但不知道帕尔贴器件升温的最大温度是多少,没用过这种器件,maychang老师能讲解下这种器件的使用吗,比如驱动方式等

网友C:
最大温度取决温差吧~用桥式电路控制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我在网上看了下帕尔贴器件可能适合,但不知道帕尔贴器件升温的最大温度是多少,没用过这种器件,m ...

老tyw兄已经把资料贴出来了。

网友D:
常用锑化铋制冷片推荐工作范围 -120 ~ +80 度,最高是90度,如果LZ要到95度,热源使用半导体制冷片不合适。另外35度这个数字相当坑,外界温度低时,“冷”源可能需要制热(冷源的确合适使用半导体制冷片,反接电源就是制热了)!

网友E:
想快点就制冷片的功率大点;

网友F:
制热用电阻丝,制冷可以采用化学反应吧。

网友:
密封。腔体。什么气体?空气?压缩室温空气注入...降温。   加热方式很多哦...吹风机很快达到烫手....注明使用环境低于35度....

网友G:
使用寿命有考虑过吗?

楼主:
t叔,那个下载地址已经失效了哦

网友H:
我觉得用电热管和蒸发管都埋入铝板,这样的铝板贴紧腔体。利用电加热和压缩机制冷。这样的速度最快。半导体制冷?呵呵 呵呵呵 速度太慢了

楼主:
压缩机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压缩机是不是太大了

压缩机有可乐罐大小的,不过加上冷凝、蒸发等整套管路,也不太小了。
这个方案类似车载小冰箱的,常见的有半导体和压缩机两种,半导体制冷体积小,不过制冷时热端散热可得加把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缩机有可乐罐大小的,不过加上冷凝、蒸发等整套管路,也不太小了。
这个方案类似车载小冰箱的,常见的 ...

可以加个风扇将热气抽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风扇将热气抽走

半导体制冷可以试一下,散热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常见的模组一般会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鳍片背面直接用风扇散热,跟对付个CPU没什么两样。

网友I:
腔体里面是气体还是有其他东东?升降温只需要速度,不需要均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腔体里面是气体还是有其他东东?升降温只需要速度,不需要均匀度?

腔体内就是空气,没其他气体,需要升到某个温度并保持几分钟

网友I:
引用 楼主:
腔体内就是空气,没其他气体,需要升到某个温度并保持几分钟

你在22楼的说法 是保持几分钟(正常人按你4楼的回答而理解的升降温过程是五分钟!),而升降温速度尽量快?!这个速度是多长时间,几秒?几十秒?几分钟? 数百毫秒?!   我的问题中的 均匀度 你木有回应,不需要考虑??

拜托条件一次就说明白、讲清楚好不好,你了解自己的项目,楼上一大堆人里面有哪个了解你的项目的???
腔体密封,里面空气不与外界交换,能不能在里面加叶片搅拌加快速度?或者里面不能加其他玩意?
腔体本身是什么材料?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指定的两个温度是不是固定不变的?
成本有木有限制,  体积有木有限制,  功耗有木有限制, 实现难度有木有限制 ... ... ...

网友J:
半导体制冷可以试一下:lol

网友K(2017-11-25):
引用 网友I:
你在22楼的说法 是保持几分钟(正常人按你4楼的回答而理解的升降温过程是五分钟!),而升降温速度尽量快? ...

请问这个均匀度如何理论分析呢?就是要如何处理才能得到我要的均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