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lueNRG蓝牙开发,连接自动断开.....

楼主(2015-04-21):
如题:BlueNRG蓝牙开发,连接自动断开.....现在怀疑是自己的spi有问题,但是又能进行其他设置?玩过BlueNRG的给点意见!?
具体连接过程如下:
<p>SdkEvalSpiInit end
BlueNRG_RST
interrupt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0 00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6 00
04 FF 03 01 00 01 </p><p>......................................................................
Write DATA:
data1:<01  0C  FC  08  >
data2:<00 06 FF 00 00 E1 80 02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7 00
04 0E 04 01 0C FC 00
Setting BD_ADDR   Success.</p><p>......................................................................
Write DATA:
data1:<01  01  FD  00  >
data2:<>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7 00
04 0E 04 01 01 FD 00
GATT_Init  success</p><p>......................................................................
Write DATA:
data1:<01  8A  FC  01  >
data2:<01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D 00
04 0E 0A 01 8A FC 00 05 00 06 00 08 00
GAP_Init  success.</p><p>......................................................................
Write DATA:
data1:<01  86  FC  1A  >
data2:<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7 10 00 40 E2 01 00 01 >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7 00
04 0E 04 01 86 FC 00
BLE Stack Initialized.
SERVER: BLE Stack Initialized  (platform:linux)</p><p>........................................................................
Write DATA:
data1:<01  02  FD  13  >
data2:<02 66 9A 0C 20 00 08 96 9E E2 11 9E B1 E0 F2 73 D9 01 07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9 00
04 0E 06 01 02 FD 00 10 00
........................................................................
Write DATA:
data1:<01  04  FD  19  >
data2:<10 00 02 66 9A 0C 20 00 08 96 9E E2 11 9E B1 E1 F2 73 D9 14 10 00 00 10 01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9 00
04 0E 06 01 04 FD 00 11 00 </p><p>........................................................................
Write DATA:
data1:<01  04  FD  19  >
data2:<10 00 02 66 9A 0C 20 00 08 96 9E E2 11 9E B1 E2 F2 73 D9 14 0C 00 01 10 01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9 00
04 0E 06 01 04 FD 00 14 00
Chat Service added.
TX Char Handle 0011, RX Char Handle 0014
Service added successfully.</p><p>........................................................................
Write DATA:
data1:<01  0F  FC  02  >
data2:<01 04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7 00
04 0E 04 01 0F FC 00
........................................................................
Write DATA:
data1:<01  09  20  20  >
data2:<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7 00
04 0E 04 01 09 20 00
General Discoverable Mode </p><p>........................................................................
Write DATA:
data1:<01  83  FC  1A  >
data2:<00 00 00 00 00 00 00 0D 09 42 6C 75 65 4E 52 47 5F 62 6F 62 6F 00 00 00 00 00 >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7 00
04 0E 04 01 83 FC 00
0</p><p>........................................................................</p><p>interrupt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16 00
04 3E 13 01 00 01 08 01 00 B9 7E D3 30 CB EC 27 00 00 00 BC 02 05
Connected to device:EC-CB-30-D3-7E-B9</p><p>........................................................................
interrupt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0 00
Read DATA:
spi Read come back:
02 7F 00 08 00
04 FF 05 02 0C 01 08 00 </p><p>........................................................................</p>
觉使用spi都能设置成功了,当外面的蓝牙连接的时候,Connected to device:EC-CB-30-D3-7E-B9, 连接上10s左右就断开了》?
主要代码如下:
<p>
     uint8_t bdaddr[] = {0xff, 0x00, 0x00, 0xE1, 0x80, 0x02};

     ret = aci_hal_write_config_data(CONFIG_DATA_PUBADDR_OFFSET, CONFIG_DATA_PUBADDR_LEN,
                                            bdaddr);
            if(ret){
                PRINTF("Setting BD_ADDR failed.\n");
            }else {
                  PRINTF("Setting BD_ADDR   Success.\n");
            }

        ret = aci_gatt_init();
        if(ret){
            PRINTF("GATT_Init failed.\n");
        }else {
           PRINTF("GATT_Init  success\n");
        }

        {
            uint16_t 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

            ret = aci_gap_init(GAP_PERIPHERAL_ROLE, &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p><p>
     if(ret){
                PRINTF("GAP_Init failed.\n");
            }else{
                PRINTF("GAP_Init  success.\n");
            }

        }

        ret = aci_gap_set_auth_requirement(MITM_PROTECTION_REQUIRED,
                                           OOB_AUTH_DATA_ABSENT,
                                           NULL_DATA,
                                           7,
                                           16,
                                           USE_FIXED_PIN_FOR_PAIRING,
                                           123456,
                                           BONDING);
        PRINTF("BLE Stack Initialized.\n");

PRINTF("SERVER: BLE Stack Initialized  (platform:linux)\n");
        ret = Add_Chat_Service();

        if(ret == BLE_STATUS_SUCCESS)
            PRINTF("Service added successfully.\n");
        else
            PRINTF("Error while adding service.\n");

/* -2 dBm output power */
        ret =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1,4);

        while(1)
        {
HCI_Process(); //list
           User_Process();//make connect

        }
</p>

网友A:
没接触过;
帮不了你;
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他们应该有参考程序的;

网友B:
蓝牙协议太难懂了,问问厂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
帮不了你;
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他们应该有参考程序的; ...

呵呵,谢谢建议,不过现在已经调出来了!: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协议太难懂了,问问厂家呗

调出来了!:lol:lol:lol

网友C:
呵呵,谢谢建议,不过现在已经调出来了!

网友D:
额 代码这么长,都没心思看额

网友E(2015-07-19):
是什么问题,可以说一下么?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E:
我用官方的开发板跑demo程序都会自动断开的,楼主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还是我手机有问题

网友F(2015-10-14):
有人将他移植到另外的mcu上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官方的开发板跑demo程序都会自动断开的,楼主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还是我手机有问题 ...

我现在 移植出了点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 移植出了点问题。。。

已移植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官方的开发板跑demo程序都会自动断开的,楼主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还是我手机有问题 ...

应该不会吧!!!没试过!!!

网友G(2015-12-31):
看起来像ST的例程啊

网友H(2016-12-19):
@楼主,请问下你是怎么调出来的,我也遇到了自动断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