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用红外对管做应用

楼主(2015-04-21):
需要考虑发射管的恒流问题吗?有些人直接在发射管串了个电阻,但它毕竟是个LED,用恒流来驱动会好一点吧?

网友A:
如果串电阻能满足要求,那用恒流电路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串电阻能满足要求,那用恒流电路就没必要了

我打算用了一块恒流芯片,控制4个串联的红外发射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了一块恒流芯片,控制4个串联的红外发射管

如果没有成本的限制,怎么用或用什么器件都可以

网友B:
没必要用恒流源,除非你的发射电流比较大,而电压又很高,容易损坏。
一般根据LED的参数计算下限流电阻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用恒流源,除非你的发射电流比较大,而电压又很高,容易损坏。
一般根据LED的参数计算下限流电阻值就 ...

但不同器件在相同工作电压下  电流有一些误差

网友C:
从稳定性角度来说,当然是恒流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不同器件在相同工作电压下  电流有一些误差

嗯,但有个范围,你要学会折中考虑。。。

限流电阻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