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开发板采用SD卡启动问题

楼主(2015-04-21):
如题
我按照Android_User_Guide.pdf将u-boot boot.img system.img DD到SD卡上了,并且SW6设置到01000010,系统从SD卡加载了uboot和boot.img,但是system.img并没有用SD卡上的,启动的还是emmc上,请问这是为什么?bootargs还要另外设置吗?谢谢!

楼主:
我使用的原厂的官方开发板。android4.3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原厂的官方开发板。android4.3版本。

你好,是的,从SD卡启动的话是要在u-boot中设置一下启动参数的。

网友A:
关于从SD卡启动部分建议你参考我们的user guide官网提供的文档,里面有详细步骤。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你好,感谢回复。
关于设置,我参考user guide 如下设置了,boot.img是启动SD卡上的了,system.img没有启动SD卡上的,是否还有其它相关的设置,谢谢帮我再看一下。
U-Boot > setenv fastboot_dev mmc2 [eMMC as fastboot deivce]
U-Boot > setenv bootcmd booti mmc2 [Load the boot.img from SD card]
U-Boot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Optional]
U-Boot > saveenv #[Save the environments]

网友:
MX6D/6Q集成了先进的电源管理单元和控制器,包括为各个片内资源供电的DCDC和LDO供电单元。
监控芯片温度的温度传感器。
低功耗模式下的动态电源管理技术。
为ARM核和MPE单元提供软状态轮询和电源关断能力。
能根据系统需要提供各种电源管理级别。
灵活的时钟控制管理机制以节省SOC的功耗。
功能真多的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
关于设置,我参考user guide 如下设置了,boot.img是启动SD卡上的了,system.img没有启 ...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你写到SD卡上的images也是官网的Demo images吧,这样写到SD卡和写到emmc上的images是不同的,这个不要弄错,关于u-boot中参数的设置建议你参考user guide 文档中来设置。

楼主(2015-06-25):
可以使用SD卡启动android了,原来还是要修改启动文件的,fsl的技术文档不是很详细,有些地方还是要自己调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SD卡启动android了,原来还是要修改启动文件的,fsl的技术文档不是很详细,有些地方还是要自己调整 ...

这个会这么麻烦啊

网友C:
楼主好,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否交流下经验呢?
谢谢!

网友D:
推荐使用原厂推荐的吧

网友D:
没有用过,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