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万元*币,求 驱动信号输出 设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4-21):
要是有个 电源芯片  电压输出变化范围有这么宽,而且 可以通过DAC进行电压大小输出控制,实现上述功能 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A:
uS级的不同电压输出,是什么高科技东东上用的?

楼主:
有3个难点:
1.        脉冲底部电压要可控
2.        脉冲斜率也要可控(负载是一个变化的容性负载)
3.        驱动电流比较大3.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3个难点:
1.        脉冲底部电压要可控
2.        脉冲斜率也要可控(负载是一个变化的容性负载)

第二次脉冲深度要求17~19V,但Vp=15V~20V,意思是15V电源时第二次脉冲要升压?
1.图片上第三次脉冲底部是到 0?
2./3. 这个负载是纯容性负载? 最大电容量是0.35u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脉冲深度要求17~19V,但Vp=15V~20V,意思是15V电源时第二次脉冲要升压?
1.图片上第三次脉冲底部是 ...

电压范围这块 是我没表达清楚,Vp是整个曲线的最高电压,第二次脉冲 是Vp的20%左右

网友C:
脉冲斜率一定要如图所示,还是上升下降沿可以比图示更陡也可?

网友D:
既然人家要求us级的精度,斜率估计得和图一样,这么大电流,US级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E:
一万元*币?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