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电路分析] 菜鸟求解,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apw7073模块电路

楼主(2015-04-21):
apw7073 12V转3.3V模块电路
故障现象是输出电压只有3.3V的一半1.7V左右

楼主:
pdf电路图怎么发?

网友A:
负载不接也这样吗?

网友A:
看图好像没啥问题;
成熟的芯片;

那2个PNP三极管似乎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接也这样吗?

是啊

网友B:
检查图中画圈电阻或调节其阻值

网友B:
Vo=0.6(1+1R8/1R6)

网友B:
1Q7,1Q8很有用,当UGATE,LGATE输出低电平时,1Q7,1Q8导通能迅速放掉MOS管G极静电,使MOS管可靠截止。当UGATE,LGATE输出高电平时,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图中画圈电阻或调节其阻值

已经检查过r6和r8其阻值没问题

楼主:
检查发现Vo=UGATE电压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过r6和r8其阻值没问题

按公式
Vo=0.6(1+1R8/1R6)调节1R6,1R8阻值看Vo有变化没有,没有的话可能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发现Vo=UGATE电压
不知道为什么?

用示波器测UGATE,LGATE有没有矩形波,没有的话就是没起振,查RT脚外围电路

网友B:
用示波器测RT脚要有锯齿波,EN脚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UGATE,LGATE有没有矩形波,没有的话就是没起振,查RT脚外围电路
...

示波器没条件
RT脚外围电路就一个100K电阻r3和0.1UF c24
现在已经发给维修电源的维修了。。。
感谢各位大哥!!!

楼主:
那天卖个简单示波器备用学习

网友C:
thanks for the sharing

网友D(2016-04-16):
这个电路实际是应用在哪方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