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一万元*币,求 驱动信号输出 设计

楼主(2015-04-21):
一万元人民币高报酬,求 驱动信号输出 设计1. 设计要求 见图片
2. 该驱动信号输出电流为3.5A
3. 时序要求按波形图
有意者可QQ联系我。

网友A:
乖乖,好奇这个信号的用途

楼主:
要是有个 电源芯片  电压输出变化范围有这么宽,而且 可以通过DAC进行电压大小输出控制,实现上述功能 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B:
QQ号没看到,请问怎么联系

楼主:
图片上有qq,
有3个难点:
1.        脉冲底部电压要可控
2.        脉冲斜率也要可控(负载是一个变化的容性负载)
3.        驱动电流比较大3.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有qq,
有3个难点:
1.        脉冲底部电压要可控

就知道是个容性器件,不然输出电流不要要求这个高的:lol

网友A:
做这个估计要用FPAG+高速DAC了,还有要功率放大。1W块,我表示呵呵

网友C:
7楼是正解!

网友D:
没说清楚啊,是只是驱动还是这个信号也要输出产生?另外驱动这块的成本有什么要求?只是驱动相对简单

网友E:
以前公司做测试仪花了100多万,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实现任意波形的功率输出

网友F:
QQ在哪里呢?楼主别忽悠呀
:handshake

网友G:
这个波形很奇特啊,关键输出还要 那么大的电流,有点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估计要用FPAG+高速DAC了,还有要功率放大。1W块,我表示呵呵

内行的评价,真的有点少
好货从来不便宜.

我以前搞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7.2us, 和 7.6us, 这种要求很奇特阿.
电流最大3.5A,那么平时工作的时候是多少呢?
还有,这么大的电流, 需要控制输出,纹波要求没有阿?
既然是容性负载, 冲击容量允许是多少?

网友I:
或许能做,没完全把握

网友J(2015-05-26):
FPGA+DAC,如果还需要精确控制,还需要用到ADC,形成反馈回路。如果不想做硬件,用数据采集卡就可以实现,如三极管搭建功率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