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楼主:
1. 公司的网必须是公司的认证系统才能获取到IP地址,否则无法使用,
2. 不允许一个电脑同时连接2个网络,
好在还有第三种方式:串口终端
这个时候,PX2那丰富的接口起到了作用。
甚至都不需要额外买USB2TTl的芯片了,因为板子自带了。
就是这个,USB调试接口,使用micro usb线把PC和PX2连接起来,PX2就会上电,电脑就会识别出来一个USB2TTL的硬件,
然后安装 http://pan.baidu.com/s/1gdIGapt 下载的驱动
这个是针对win7 64位的,如果操作系统不对,就搜索PL2303芯片驱动,查自己系统对应的版本
安装完之后,硬件连接是结束了,下面就是在PX2的ubuntu系统里面设置,在开机的时候,把终端信息输入到串口中
1. 新建/etc/inittab文件,如果已经有了话,就直接打开
sudo vi /etc/inittab
2. 在文件的最后一行,添加一行数据
s2:3:respawn:/sbin/agetty -L 9600 ttyS1 vt100
3. 保存,退出
4. 使用putty软件打开新增的串口,重启px2
这样putty上就会一直显示终端的信息了
当显示到不动的时候,就是提示你登陆了
输入ubuntu,ubuntu登陆就可以了
然后,像在终端上一样操作PX2了
Have fun!!!
感谢Ickey电子工程社区 树莓派当下载机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