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自带原件封装中的 机械层和顶层阻焊层,详见下面

楼主(2015-04-21):
我的疑问是   1.机械层136中的那个粉色圆圈 有什么作用?如果我自己画,一定得画上吗?
                    2.这个图是QFN20的封装,中间最大的焊盘21是没用的,为什么要画上呢?而且在无用焊盘中间有四个过孔,这有起什么作用呢?
                    3.第二个图一片深紫色是阻焊层,阻焊层是负表示的,也就是紫色是镀锡的,可是边缘引脚和中间那个最大的焊盘都几乎连通了

楼主:
忘了一个问题,边缘绿色的机械层16 是 和3D显示相关的是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新人一点都不关照一下:(

网友A:
机械层13是芯片的主体尺寸,圆圈是标示出1脚,中间部分是为了散热吧,阻焊层不是用于镀锡的吧,是用于绿油的开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