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AZ128芯片UART发送数据异常

楼主(2015-04-21):
开发环境:KDS
下载器:USB Multilink
使用KDS自带的console,添加UART2,添加打印程序,比如"123\n",然后DEBUG下载,运行,这时在电脑上可以看到打印的数据,是正确的。
那么问题来了,我退出debug,然后上电运行,电脑上的波特率不变,可是显示的是其他字符,还是有规律的字符,比如"後妹沣崦汜崦汜崦汜妹後妹汜妹崦冕徙後勉後勉崦汜妹後勉後勉崦汜崦後勉崦汜崦汜妹後勉崦崦汜崦汜勉崦"
我把电脑上的波特率改变一下,就又换另一串字符。
怎么会这样?我想是不是上电运行后单片机uart波特率改变了?什么原因改变了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UART2用的是什么时钟?
是否有用示波器测量过其波特率变化了?

网友:
这个,你看输出的原始码是什么,发来研究一下。

网友:
你让他们输出0123456,这种连续的十个数字,然后再看输出的原始码,是否是连续的,如果不是,看看波特率是否设置的不对了

网友B:
楼主,你时钟用的是内部时钟?
还有你是PE生成的吗?
看看你默认的内部时钟是否是该芯片trim时钟出厂值?
看你的结果,应该是时钟偏差,导致波特率偏差了。